[电路] 一个高位刹车灯的电路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21-03-13):
在PDD上买了个高位刹车灯,接线示意图写着红线接ACC,这就纳闷了,大部分车后备箱没有ACC啊,而且你一个高位刹车灯,只需要踩刹车,示宽灯亮,左右转向亮的时候,有对应供电就行了,要什么ACC电?
我又看了另一家的接线示意图,人家就写着红线也接到示宽灯正极即可。
为了确定一下,我去问老板,结果这老板是个二傻子,先问我什么车型,我心说这接线和车型有什么关系?又问我示宽灯是LED还是卤素,这不更扯了吗,不管什么灯,他们供电都是12v啊,那怎么会影响接线?
我说这些和接线没关系,结果老板还生气,说我问你都不答,我怎么给你解答?好吧,我把车型告诉他,又说是示宽灯是LED,她就回答LED,红线就要接ACC。
我……你知道ACC一般在哪里吗?就你这线路长度,我也拉不到驾驶位保险盒去呀,结果老板只会说就是这样的。

……
得了,我也不问那二傻子了,我研究了一下他家的评价区,发现有人老老实实拉长线去取ACC电,有人直接评论说老板不懂,红线接示宽灯正极即可,但还有个人说因为红线没有接ACC,他把转向灯保险烧了。
这让我有点拿不准,看了半天这电路板,我也看不懂。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红线,必须要单独接ACC吗?如果我接示宽灯正极,有可能因为电流过大烧保险吗?

2021-03-17
根据各位高手的分析总结如下:
1,它这个电路就是需要一个ACC受控供电。
2,设计者的初衷是VCC是接电瓶常电,必须ACC钥匙开关打开后,其他几路信号进去才能控制。
3,按图上的电路分析,那个红线就是要接ACC才对。它是通过78L05为单片机提供正常的5V工作电压的。接ACC一是为芯片供电。二是这个供电受控于电门,不会跑电瓶的电。如果接示宽的正的话,理论上只有打开示宽灯时这个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5,这个电路,供电,也就是亮LED的电源,是来自ACC线,其它输入线,二极管隔离后,通过103、512电阻分压后作为输入信号,不提供“电力”,看说明,整个电路最大功率28W,2-3A工作电流。由ACC线提供。

实测参数
ACC通电待机: 0.3W
刹车高亮: 9.7W 【12V/0.80A,14V/0.69A】
左右闪流光: 峰值3.1W 【12V/0.26A,14V/0.22A】
双闪流光: 峰值5.2W 【12V/0.43A,14V/0.37A】
行车低亮跑马: 1.9W

行车时车内电压是14.5V,功率应该会达到约12W左右。我判断这大概就是厂家为了安全留了冗余。

这电路板这种设计,要求必须ACC单独供电,我判断是设计师考虑到有些车型对车灯有自检功能,发现电流过大时会报故障灯,为了避免这种麻烦,增强通用性,他就设计主供电是单独ACC,各灯的供电只作为信号,这样就不存在报故障灯的麻烦了。
但是这又给大部分后尾箱没有ACC电的车型增加了很大的麻烦,要去拉一根ACC线。

我有个改进想法,就是在这个电路的ACC和左右闪刹车示宽各路信号电之间各加一个二极管,这样不需要接ACC常电,各信号电通电时,ACC都能获得电流从而正常工作,而二极管则隔离了各信号电不至于全部并联,不过带来以下问题:
1,二极管带来约0.7压降,亮度会受到一定影响。
2,左右转向灯的供电是断续通电,这样二极管并联后,转向和双闪时连ACC供电都变成了断续通电,流光走一多半就灭了吗,动作不完整,不过这个可以消除,把主板上预留的电容位加上一个大容量电容就可以,原设计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后来觉得大电容成本太高,又有其他缺点,不加了。
3,兼容性变差,在有自检功能的车上,可能就会因为检测到灯电流过大而报故障码。

因为不想降低亮度,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在后排阅读灯取ACC电,我车上这里是延时ACC电,停车半小时后会断电。
……
2021-3-18 9:02
求助!求助!对收音机信号有严重干扰待解决。
昨天把这个灯装上了,今天早上上班时发现,对收音机有干扰。
刚才停车状态测试了一下,停车状态比行车时更明显,开这个灯就严重干扰,这个灯一断电收音机立刻无比清晰。——我原车的收音机信号非常好,天线是有供电的。

干扰规律是这样的:
1,该灯待机不亮状态下就存在严重滋滋声干扰噪音,声音有一定规律,示宽灯开启进入跑马状态时滋滋声加大。
2,该灯执行流光动作时,干扰噪音随流光频率产生强弱变化。
3,该灯刹车,全部灯高亮时,干扰噪音和待机无明显变化。

这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呢?

我目前只能想到几点:
1,把主板上的滤波电容加上,但存在疑问是,这个滤波电容只是给主板输入端滤波→单片机的,不知道能不能对单片机→LED灯的电起到作用?另外是加大电容好,还是加小电容好?
2,移动该灯位置,远离后档顶部收音机天线,但该灯3M胶很牢固,一拉,后档膜都跟着下来。另外该灯若是放在后档中部那就是不伦不类,放在底部那就是纯属多余。所以移动位置不可行。
3,剪裁很细的铝箔胶带,贴在收银机天线上,在该灯-天线之间形成屏蔽,但是这个效果到底行不行,完全不确定。
4,主板输出到LED灯带是三根线,一根负极,两根正极,若是在两根正极和负极之间各加一个小电容,能改善吗?这个我是真不懂。5,也许可以考虑重新使用我之前考虑的方案,各信号电和ACC之间用二极管连接,这样无信号时就绝对不通电肯定没有干扰,但是缺点也是明确的,1-有0.7的压降,2-示宽灯开启时跑马灯功能不能要了,3-流光动作可能执行不完整(这个倒可以用大电容来改善或解决)
6,可以再加一条,我去找找有没有单独的汽车收音机天线,应该是有,但是,估计没有我原车的天线效果好呀,估计这个办法不理想。

现在能想明白是,问题就是出在主板→灯条之间了,这怎么设计的呀,待机状态灯条又不亮,怎么单片机还有这么严重的干扰输出?

和天线之间的距离关系。

2021-3-20
1,尝试把主板的滤波电容加上,3000uf和2uf的大小电容都尝试过,无效。
2,单独的收音机天线查过了,有卖的,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体积长度都不可能和原车的印刷天线比,而且我原车天线是有供电的信号放大器的,估计是不如原车,还没买。
3,我现在准备买一些抗干扰磁环来尝试一下,没有用也不浪费,当备件。
4,目前倾向于重新改为取消常电,改为二极管信号电供电方案了,这个方案平时就不通电完全没有干扰,只在有动作时存在干扰,压降的问题,考虑7805是稳压管,输出给单片机的电压不会变。只是示宽灯跑马灯不能要了,正好我也觉着示宽灯跑马灯有点山寨感,去了也行。

补充内容 (2022-1-4 21:39):
2022-01-04
最终的方案就是自己做了个小板子,在这个电路的ACC和左右闪刹车示宽各路信号电之间各加一个二极管,这样不需要接ACC常电

补充内容 (2022-1-4 21:40):
于是就不存在持续性的对收音机的干扰了,只是在刹车,左右闪动作时会干扰一下,可以忍受。

楼主:
这家店的图片

楼主:
另一家店的接线说明,这家店直接就写红线接示宽灯正,应该都是一样的产品。

网友A:
烧保险是接触线了吧,78L05也就500MA的电流,能烧什么保险。它这个电路就是需要一个ACC受控供电。按它说的接就是了。

网友B:
看设计是需要给常电的 大部分车型示宽灯是过保险到ACC的 可以试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保险是接触线了吧,78L05也就500MA的电流,能烧什么保险。它这个电路就是需要一个ACC受控供电。按它说的 ...

感谢分析,既然不怕烧保险,那就简单了。一会儿我实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设计是需要给常电的 大部分车型示宽灯是过保险到ACC的 可以试下接

感谢支援,你看这个电路是需要给常电的吗?我之前想着,他的功能,踩刹车,左右转向等有对应线路供电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分析,既然不怕烧保险,那就简单了。一会儿我实测一下。

如果接示宽灯正极的话,需要一直打开示宽灯这个电路才能正常供电工作。

网友C:
如果功率不大你只用刹车灯得话,直接把ACC,VCC,Brakr V拧一起接刹车灯正极,负极搭铁就可以了。功率大了有的车会报灯泡故障,只能把按照设计者的初衷是VCC是接电瓶常电,必须ACC钥匙开关打开后,其他几路信号进去才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示宽灯正极的话,需要一直打开示宽灯这个电路才能正常供电工作。 ...

接示宽灯正极,然后白天踩刹车和左右转向双闪,应该也能亮吧?只是没有了行车时低亮红色跑马的功能而已,但白天其实也不需要低亮红色跑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功率不大你只用刹车灯得话,直接把ACC,VCC,Brakr V拧一起接刹车灯正极,负极搭铁就可以了。功率大了有 ...

vcc是负极,不能和acc拧到一起吧。
哦,您是说这个设计初衷还确实就是打算红色接acc的,那他这个设计很不好呀,后备箱接acc太麻烦,他们给得线也太短,一看就没法去接ac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示宽灯正极,然后白天踩刹车和左右转向双闪,应该也能亮吧?只是没有了行车时低亮红色跑马的功能而已, ...

这个无法预测,因为按图上的电路分析,那个红线就是要接ACC才对。它是通过78L05为单片机提供正常的5V工作电压的。接ACC一是为芯片供电。二是这个供电受控于电门,不会跑电瓶的电。如果接示宽的正的话,理论上只有打开示宽灯时这个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示宽灯正极的话,需要一直打开示宽灯这个电路才能正常供电工作。 ...

已测试,您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电路,确实需要一个acc常电。如果不接acc常电,单独刹车供电,他不亮。除非把刹车线和ACC线拧到一块,那样才能亮,但是那样的话,左右转向流光功能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法预测,因为按图上的电路分析,那个红线就是要接ACC才对。它是通过78L05为单片机提供正常的5V工作 ...

您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也能确定这个和是什么车型毫无关系了,和汽车是不是led灯也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法预测,因为按图上的电路分析,那个红线就是要接ACC才对。它是通过78L05为单片机提供正常的5V工作 ...

那个老板说的是对的,但是明显是照本宣科,问我车型和是不是LED也很扯淡。
我一会把你的回复抄到评论区去打他的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老板说的是对的,但是明显是照本宣科,问我车型和是不是LED也很扯淡。
我一会把你的回复抄到评论区去 ...

加装饰灯工作量小,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线材,接头处理,走线,绝缘,个个环节都要注意,点都大意不得。

网友D:
装到后窗里边吗?后排顶灯里边有ACC呀,为何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饰灯工作量小,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线材,接头处理,走线,绝缘,个个环节都要注意,点都大意不得。 ...

是,我会注意的,考虑把这个灯体也拆开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到后窗里边吗?后排顶灯里边有ACC呀,为何不试试

感谢你的提醒,确实,后排顶灯的acc应该算是距离后备箱最近的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也能确定这个和是什么车型毫无关系了,和汽车是不是led灯也没有关系。 ...

猜测,可能有关系。这个电路,供电,也就是亮LED的电源,是来自ACC线,其它输入线,二极管隔离后,通过103、512电阻分压后作为输入信号,不提供“电力”
看说明,整个电路最大功率28W,2-3A工作电流。由ACC线提供。
如原车是LED示宽灯,设计工作电流会比较小,ACC线接示宽灯正极,加上了2-3A电流,可能超负荷。
而原车如不是LED示宽灯,则设计电流较大,加上2-3A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