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锂电池电压升高了多少?看人的诚信缺失!

楼主(2021-03-13):
非常喜欢充电的电动工具,可最近几年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就是电动工具标签上锂电池的电压,从最早公认的单节锂电池3.6V,逐渐进化到3.7V 3.8V 4.0V 4.2V,现在更有甚者把4串的电池电压标18V,这到底是给谁看的又在骗谁?生产商一点脸也不要吗?还是环境已经变化到诚信这东西一文不值?--------从回复能看出这里有好多电动工具从业者

网友:
不不不,商家说那是型号···实际电压是很小的字标注在贴纸上面。

网友:
同一个锂电池,3.7伏是标准电压,4.2是充满电后的电压。

标12伏的,就是三个电池。就看商家的良心,标那个电压啦

网友A:
什么叫公认,锂电工作电压2.5-4.2,后面的高压芯2.75-4.4,不同厂家生产的不同应用类型电芯放电均压也不同,标3.6-4.2之间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公认,锂电工作电压2.5-4.2,后面的高压芯2.75-4.4,不同厂家生产的不同应用类型电芯放电均压也不同 ...

除了电动工具,其他行业都是标称平均电压,电池的平均电压这个参数应该听说过吧,比如电动自行车7串就标24V,10串就标36V,13串标48V虽然有水分但应该是为了四舍五入,而不是有意为之,因为24V还被隐藏了1.2V。

网友B:
锂电,最早接触时是写的标称电压3.7V,后来有人叫3.6  4.2. 3.8 3.85 4.35  4.4V好像都没大毛病,(近几年新锂电标称电压3.85V,满电压4.35V,也有标4.4V的,反正往高了四舍五入嘛)只是很不严谨。标称值和最高电压值混用,其实电池放电并不是一直处于满电的最高电压值,所以一般写标称电压的比较靠谱一点。至于那些写个什么68V98V128V什么的感觉就是山上的做派,人家还可以振振有词的说那只是型号,不是电压值,或者说那个68V不代表68伏特,只是电压的一个代号,只有鬼才知道真正电压是多少,说不定一个厂家的98V比别家的68V真实电压更低都一点不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最早接触时是写的标称电压3.7V,后来有人叫3.6  4.2. 3.8 3.85 4.35  4.4V好像都没大毛病,(近几年 ...

索尼最早推出的锂离子电池就是3.6V,这个叫平均电压,看看充电锂电池的国家标准,也是在电池上标平均电压,而不是标最高电压。

网友C:
你不懂,平时你看看,广场舞大妈们的音箱,都是五六千W以上的。

网友:
给你看个笑话

网友D:
就像12V27A电池,我一直以为小小的电池能输出27A电流。一直不敢相信。结果后来才知道27A是型号。

网友:
吹牛的大艺也是那个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像12V27A电池,我一直以为小小的电池能输出27A电流。一直不敢相信。结果后来才知道27A是型号。 ...

27a输出好点的动力电池还真没有压力,

网友:
这个就是画妆后跟素颜的叫法了,,本质不变

网友:
这种标注方法无可厚非,楼主不要吹毛求疵,就算标注的再准确,一般不懂的消费者也看不懂。淘宝上标注总mwh的就多了去了,只是卖家为了区别产品容量的一个数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懂,平时你看看,广场舞大妈们的音箱,都是五六千W以上的。

要不怎么说大环境影响了人的诚信观念,从音响开始,汽车排量是徒弟,电动工具实在没什么创新,就在电压上搞装修

网友:
音响标注峰值功率,宽带用带宽单位,中国特色吧

网友:
很正常啊,98V,128V,民工兄弟来买电扳手,人家告诉他V前面的数字越大东西就越好,生意难做,又要价格低又要东西好,你说厂家该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7a输出好点的动力电池还真没有压力,

我说的是这个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这个电池啊。

这个里面是串联的电池,人家型号就是23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这个电池啊。

没有h的a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