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笔记本改装type-c供电

楼主(2021-03-13):
前言:元宵节前论坛撸了一套烯王充电器+充电宝,充电器标称可以达到20v 3A输出,实测有65w(卖家和坛友),充电宝输出可以20v 1.5A,笔记本正常使用功率约20w 也就是20v 1A,完全满足要求。突然发现笔记本续航现在只能2小时,每次出门必带笔记本+笔记本充电器+充电宝+充电宝充电器。为了减轻负担,顺便利用该充电宝给笔记本续命,遂有了改装笔记本C口供电的想法。
正片:说干就干,某宝买入type-c诱骗器(如下图),买的固定电压的,这样每次诱骗20v,而且这个反向供电20V不会损坏芯片(又节省一个二极管)

拆笔记本,原谅我那零乱的桌面(PS:大多数人的桌面和我差不多吧)

笔记本是2016年购买的,陪我征战已4年

比一下,锁口完全可以,只需要稍微扩大锁口就行,原本打算用美工刀慢慢割的,结果这笔记本塑料有点脆了,固定的螺丝也掉了几个了,直接就一块全部掉了

焊接好诱骗输出端(这硅胶线还是2019年双11撸的免费的)

连接诱骗输出与笔记本原生电源口接头,放上一点白纸绝缘。吧锁口的铁片直接用老虎钳搞断,图中的铁片

压下去,热熔胶固定

改装成功,请忽略这渣渣工艺(这个角的塑料都是脆的,手弄一下就掉了。。。),毕竟还是实用为主

插上充电宝测试,诱骗成功,笔记本满电,所以电流为零

笔记本正常工作时测试,完美 收工

网友A:
好大一块空空的显卡

网友B:
你这个笔记本电源,从充电口供电吗?

网友C:
最好还是用65W以上的PD充电宝或者充电器给它供电,否则可能会因为笔记本不会限制输入功率导致充电宝触发过流保护和断电,原生支持PD输入的电脑可以自动调节输入功率就能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C:
另外还得注意,插入DC电源时,这个TPC接口上就有20V电压了,如果手贱插入U盘或者其它不耐高压的TPC设备,U盘会原地爆炸,哈哈

网友D:
还不错,点赞。
其实你可以10块钱买一个PD诱骗转接头,插到笔记本的DC输入口。这样就不需要改装笔记本了。
然后就是,这充电宝容量太小,估计用不了一会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一块空空的显卡

我这个是集成显卡的,毕竟我不打游戏那些、集成显卡的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笔记本电源,从充电口供电吗?

对啊,直接接到笔记本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用65W以上的PD充电宝或者充电器给它供电,否则可能会因为笔记本不会限制输入功率导致充电宝触发过 ...

很合适呢  其实真正工作电流(给电池充电+使用)电流也才不到2A 完全可以,那个充电宝写的1.5A  实际输出能到2A,所以完全没问题

网友:
何不找个充电插头,焊在诱骗器上,做成转接线,就不用迫害本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还得注意,插入DC电源时,这个TPC接口上就有20V电压了,如果手贱插入U盘或者其它不耐高压的TPC设备,U ...

这个自己使用自己注意就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错,点赞。
其实你可以10块钱买一个PD诱骗转接头,插到笔记本的DC输入口。这样就不需要改装笔记本了。
...

转接头还要多一个线头(对于我容易掉)。 这充电宝是1250mah电池4串的,实际使用45分钟没问题,笔记本集成显卡,功耗低

网友E:
美帝良心的S300,14寸的

网友F:
惨不忍睹,精神可嘉,

网友G:
方便面砸碎 502粘上 打磨一下喷个漆 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便面砸碎 502粘上 打磨一下喷个漆 完美

有道理  这个方法貌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帝良心的S300,14寸的

我这个是垃圾国行   不是美帝连心想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惨不忍睹,精神可嘉,

要什么自行车  实用优先

网友:
买回来的诱骗线输出端不是可选笔计本的圆插么,干嘛要改笔记本?

网友:
肯定是摔过,角部都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