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打电锤怎么处理灰尘的?有没有必要上专用的吸尘扩展?

楼主(2021-03-13):
大家打电锤怎么处理灰尘的?有没有必要上专用的吸尘扩展?

网友:
这个看你工作环境和个人要求了。单纯安装改造不怕弄一身土可以不要,顶棚打眼套个矿群水瓶也能凑合。但是要求高的场合就不行了,不用吸尘估计不会让你开工。

网友:
我的电锤属于家用,减少灰尘影响有两个措施,1.用加长的钻头,人和机器可以离灰尘远一点。2.打屋顶的孔时,钻头根部套一块硬纸板,可以减少灰尘的危害。

网友:
需要钻孔地方用胶带粘个塑料袋,可以较好除尘,简介方便实用。

网友:
需要钻孔地方用胶带粘个塑料袋,塑料袋中线以上通剪一个略大于钻头圆孔,可以较好除尘,简介方便实用。

网友:
用硅胶防尘罩能接着大部分灰尘,偶尔打孔,用口径小的塑料袋套在钻头上,比如自封袋,也能接住大部分灰尘

网友:
硅胶防尘套阿里巴巴很便宜

网友:
谢谢,参考了。顶上打眼会需要

网友A:
墙上打孔的时候,请老婆拿着吸尘器在孔下面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墙上打孔的时候,请老婆拿着吸尘器在孔下面吸。

配一个联动插座效果会更好。

网友:
吸尘扩展都太重了,除了那种外接吸尘器的

网友:
博世那个30左右的集尘挺好用  基本国产轻锤  锂电锤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上打孔的时候,请老婆拿着吸尘器在孔下面吸。

你去外面工作还带着老婆和吸尘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