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百得电动螺丝刀电池改锂电池 VP810 VP100 VP130

楼主(2021-03-14):
       2012年买的二手百得电动螺丝刀VP810带扭力调节,配了2节VP100镍镉电池,电池充电器VP130,当时花了100多元,平常家用即可以上木螺丝,也可以维修电脑,还挺好用,2015年买了TSR1080以后只偶尔用一下,后来一节电池完全充不上电,另一节电池充电后也没劲,放置一天就跑没电,电池都报废了,看X宝上非原装电池还要五六十就闲置了。
      正好前段时间买动力18650电池,多买了2节把,准备换下锂电池。研究了一下,看坛友帖子,有在VP810机体里装电池,也有在VP100电池里换锂电的,感觉还是修旧如旧比较好,2节电池使用更方便,虽然以后也很少能用的上,修好了收藏也好。

开始改装,主角登场

百得VP810,3.6V 180转/分 made in china

2010年生产

VP100电池,06年42周的,另一节是02年的

前部中间是正极、外壳是负极

拆开后盖,电池后部是封死的。

电池应该是从前部装入后压制成型的,前部无法无损打开,决定从后盖位置切开,装回去不影响外观。

上切割工具,个人防护必须做好。

切开后,内部是3节4/5SC电池串联

正极是焊在电池上的,还很结实,没法拆下来,拆下来也无法安装到18650上。

内部有纸桐绝缘

把电池前部带正极一起切下来

电池内部,

把上半部分包上胶布,防止点焊笔短路,准备焊接

点焊机,忘拍了,借用之前帖子的

正极焊上镍带

内部灌上热熔胶绝缘

东磁20P电池2000mA10C,实测1A放电有2100mAh,5元一节不包邮。

镍带特意留长了一些,为了方便下次换电池,

18650比SC小一圈,加圈热熔较胶固定

装上电池,电池负极和外壳焊到一起,加胶固定

再装上后盖,就安装好一节,另一起也相同处理,除了塑料盖上有条切痕(实在是撬不下来),外观和原来一样,

装到机器内的样子,本来想装个保护板,但内部太紧凑了,电池到开关连电线都没有,放弃!要是过放了就5块钱再换节电池吧

下面改造VP130充电器,好像是110V改的220V

镍镉电池充电电路很简单

除了触点把其它元件全拆掉,接上2个4056,USB口,

改造完成,动力如初,外观如初

顺便拆开把齿轮油换了,原来的很黑了,照片没拍全

尼龙星型齿轮,太阳齿和齿轮架是金属的

带自锁,没电可以手动

网友A:
好手艺就是润滑脂有点多,主轴锁估计会打滑.

网友B:
21700更合适,个人觉得

网友C:
看这空间,上21700美滋滋啊,容量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就是润滑脂有点多,主轴锁估计会打滑.

确实打滑,看来得再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700更合适,个人觉得

空间21700更合适,原电池直径是22,但价格不合适啊

网友D:
锂电池不装保护板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空间,上21700美滋滋啊,容量超大,

嗯嗯,但价格也上去了,能换电池也不用太大容量,主要也不常用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但价格也上去了,能换电池也不用太大容量,主要也不常用它。

没贵多少啊,多几块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不装保护板行吗?

当然最好是装上,但电动工具电流比较大,对应保护板体积也大,不好安装。
保护板主要是过充、过放、过流、短路保护,这里不用但心过充和过流,短路的可能性也很小,过放的机率比较高,使用的时候注意一下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贵多少啊,多几块钱而已……

换算成百分比,都过百了。只是想把它修好,以后也很少会使用,只是收藏,价格翻倍了,没有必要。

网友:
手艺不错!干得漂亮

网友:
我也有,确实很鸡肋,唯一可取之处,也就是那个自锁

网友:
小功率,不过充过放就不必配保护板

网友E:
自带保护板的21700或自带保护板的18650能解决你的问题,否则用不了几回,你还的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带保护板的21700或自带保护板的18650能解决你的问题,否则用不了几回,你还的换电池 ...

自带保护板没有能到10C放电的,能支撑20A放电保护板体积都挺大

网友:
我以前有个craftsman 牌子的,和Panasonic 的6220比体积稍大,没有高低档,但感觉更结实,进退按钮手感更好些。不过这种电池非常垃圾,每次要用时都是没电,而且没几年就坏掉了。平均一枚电池用两回就坏了。而锂电池好太多了,半年不用,拿起来仍然有电。

网友:
好手艺,我没有百得起子,但有百得战术电筒,充电器、电池和楼主的一样,正想改电池,楼主就送来福音。

网友:
从顶部的较细的部位切下来,正好可以插进电池仓里。我也改了两支这样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