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Longsys mini sdp ssd

楼主(2021-03-14):
江波龙 mini sdp 这玩意出来了以后流行了直接买个壳就行了!

网友:
以前有黑胶体优盘,今后后黑胶体硬盘

网友:
要是几年前还可以,现在旧电脑不多了

网友:
一体盘也敢买?坏了直接扔,卖都没人买

网友:
黑胶体固态

网友A:
价格低肯定有不少小白会去买。
买电脑的只会宣传是固态硬盘,而不会告诉小白是黑胶固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格低肯定有不少小白会去买。
买电脑的只会宣传是固态硬盘,而不会告诉小白是黑胶固态 ...

联想现在大量使用这种盘,外观是2.5寸的形态,拆出来就是这个玩意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联想现在大量使用这种盘,外观是2.5寸的形态,拆出来就是这个玩意儿

联想居然比想象还堕落。
难怪越来越搞不过hp和de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现在大量使用这种盘,外观是2.5寸的形态,拆出来就是这个玩意儿

毕竟是美帝良心想嘛。。。。。。。。。。

网友:
电子这一块 我只服江波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居然比想象还堕落。
难怪越来越搞不过hp和dell

这种不一定就是差,江波龙自己有封装厂,固件又能自己做好,能保证来的晶圆质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这种的就是差。。。

差不一定差,但是数据恢复应该比较麻烦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现在大量使用这种盘,外观是2.5寸的形态,拆出来就是这个玩意儿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D:
这种货还不算狠手机那种CPU 内存 SSD集成一体才是最终操作挂了就让你换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货还不算狠手机那种CPU 内存 SSD集成一体才是最终操作挂了就让你换总成 ...

不是双层贴的吗?可以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双层贴的吗?可以换啊!

绑定CPU的/那种给你单独换?

网友:
标打错了吧  BCM开头的芯片不是应该打 Broadcom 的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现在大量使用这种盘,外观是2.5寸的形态,拆出来就是这个玩意儿

有没有图片,联想的外壳是啥样子的,以后拆颗粒的时候能注意点,这种实在是太坑了!~~~

网友:
还要什么壳呀,直接悬到机箱里就行,甚至于某天妖板良心发现,直接给板上预置一个电源加SATA的母座,把这玩意直接往里面一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