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不出真假?拆解东成无刷电动扳手DCPB298

楼主(2021-03-14):
为了拆发电机皮带轮螺丝  某多买的  看不出真假,   电量按钮撒手灭 ???  忘记在哪里看到的撒手不立即灭的才真

电池

电池

电池

电池

这是我要拆的螺丝

这是我要拆的螺丝

调速开关

调速开关

楼主:
悲剧:   发电机的那个螺丝没打下来,  打了十几秒  泥巴震下来不少
这个皮带轮螺丝会跟着一起转的   网上有用台钳 大力钳 夹住皮带轮拆  还有用风炮,
这个电炮扭力298   不够吗?

楼主:
忘了说:  电池脚  只有两个接了线,   估计机头给电压就能工作  不认电池

网友:
应该是那个样的吧,发电机那个螺丝打不下来很正常

楼主:
方轴橡皮圈 往里面有两圈凹槽  里面啥都没有
参考别人的帖,   用机头里面多出来的润滑膏填满了
轮胎螺丝才80牛米铁定能拆  晚点去试拆轮胎轴头螺丝.  那个好像250牛米

网友A:
反牙螺丝吧????? 可能是顺指针松!!!!  按理说300牛米的电动扳手打这个螺丝很容易
你只要弄个皮带扳手把住皮带轮就行了

网友:
拆开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牙螺丝吧????? 可能是顺指针松!!!!  按理说300牛米的电动扳手打这个螺丝很容易
你只要弄个皮带 ...

皮带扳手推荐一个吧

楼主:
主楼找不到编辑按钮了  更新在这里吧
原电池没有温控   换了这块,充电器多两个保护功能 TP2000mah电池  其他不懂
电池电量不会延迟熄灭.

网友(2022-04-13):
做工看着不像假的,怎么回事 啊

网友:
是真的东成,看外壳的模具没问题,电池天能的也不错了。

网友:
这种电动扳手,电池输出决定了扭力的,简单理解为马达转得越快,敲击次数越多,扭力越大,有能力得可以适当提高电压,扭力会更强

网友(2022-08-11):
真的东成 质量还错

网友:
正品无疑,假的不可能做成这样

网友(2023-04-13):
这做工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