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牛拉小车,STM32F103ZET6主控做的T12焊台

楼主(2021-03-14):
本次选用103系列的高配片子,STM32F103ZET6   LQFP144   512KB  FLASH,   64KB  SRAM ,ADC通道和定时器敞开用~~~,其实也就用到了1个ADC通道和2个定时器

编译环境也是常见的MDK4.74,用JLINK仿真调试

整体架构为F103+6位8段数码管+LM358+旋转编码器+铁电存储器MB85RS64(8KB)

软件流程就是开机,读取铁电设置的温度,然后读取烙铁头ADC值,根据大小关系和差值大小来判断是进入加热流程还是测温流程以及赋值加热时间片的长短,即改变占空比,来使得前期当前温度与设置温度差值较大时,加热时间长,后期当前温度与设置温度差值教下时,加热时间短,测温流程时间片时长固定。

改变占空比的好处就是前期加热快,后期会在设置温度的上下几度跳动,不会出现加热慢和加热过冲,当然加热的物理速度很大程度取决于电源的功率,T12推荐是24V  2A以上的电源

开始显示_ _ _ _ On,然后是一段OoOoOo和oOoOoO的切换的跳动画面,还是之前看到有些售货机的数码管效果,感觉不错,用到这里,然后读取铁电,显示1SC (表示save channel 1)的温度,然后显示Curxxx的当前温度值,按下编码器的按键后,显示SETxxx,左旋减1,右旋加1,再按下时,保存温度到铁电中

读取的电压和温度对应关系用的这里的曲线: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57312 的9楼图

用的共阳数码管,PNP 8550*6驱动,动态扫描使用TIMER2 2ms溢出, 按键识别使用TIMER3 1ms溢出,10ms状态机,ADC使用查询法
模拟SPI读写铁电存储器,电源使用联想的19V 4.74A的笔记本狗骨头

外壳最头疼,就利用手头的材料吧

选用我的硬件博物馆里的藏品---- 软驱外壳

面板就用洞洞板了

装入数码管,航空插座,旋转编码器

主角上场STM32F103ZET6

78L05 +PMOS ME4435 + LM358

铁电存储器

上个表头,看看电压电流

狗骨头电源

总装开始,主控板+数码管驱动板放入软驱外壳里,红包买的亚克力,竟然尺寸相当的完美

下面是两个光驱盒子,一个放LM358板+铁电板,另一个放狗骨头和电源船型开关,整体颜值有些low了

螺丝孔最大程度的使用原有的,只是钻了2个孔,用于连接软驱和光驱

普通烙铁卸掉加热芯和头子,对结构扩孔后,装入T12的马蹄头

使用中

主要电路的原理图

其他部分,例如显示和MOS管,可以根据手头材料随意发挥

楼主:
程序在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lDdW8zsxhzqs1jgMwcogA

提取码:skwf

网友A:
这个  真的有点浪费。。。

网友:
烙铁头太往里应该会浪费一部分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真的有点浪费。。。

是说主控吗,呵呵,开发板有几个,所以就用上了

网友:
原来是通过占空比给烙铁加热的,我还以为是模拟出来了个滑动电阻去推lm358

网友:
传说中的鲍鱼白光

网友:
这是搞了个半挂车头拉小车

网友B:
大 神们,   门外汉问个话,   T12   616  小板输出是多少电压到烙铁芯?最近T12不太给力了,大点的焊点就搞不定了,测试笔记本19V电源改的供电,输出还是19V,小板输出只有8V左右,是正常的么,哪里问题导致温度不够,大神们给点经验,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 神们,   门外汉问个话,   T12   616  小板输出是多少电压到烙铁芯?最近T12不太给力了,大点的焊点就 ...

理论上是输入多少,输出多少。
输入与输出之间只有一个mos控制。
实际上有占空比,数字表测试不准,换成指针表看看

网友:
整得太复杂,搞不掂。

网友C:
传说ZET6已经100+了,真奢侈

网友:
都上这好的MCU 了,就在上个2.4寸的OLED屏,做个兼容JBC的

网友:
这才是DIY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说ZET6已经100+了,真奢侈

我是立足于手头的材料,若是控制成本,肯定不用这个MCU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 神们,   门外汉问个话,   T12   616  小板输出是多少电压到烙铁芯?最近T12不太给力了,大点的焊点就 ...

输出的脉宽调制的19V,万用表反应速度不够,测量不出来的,要用示波器。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你直接看输入总功率就行了。最好把电压提到24V,电流才能上去,功率才能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的脉宽调制的19V,万用表反应速度不够,测量不出来的,要用示波器。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你直接看输入 ...

谢谢大神回复,不是这意思,因为原来一直用19V电源什么都没动,大焊点轻而易举,最近突然不给力,想知道是哪里问题,门外汉,完全不懂从哪下手,不是说本来就大焊点没招,现在想解决这问题。因为测得小板到烙铁芯输出只有8V左右,所以才怀疑是不是小板问题,忘大神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E:
我艹,你这配不上这MC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艹,你这配不上这MCU啊

哈哈,与其吃灰,不如用起来~~

网友:
这年头单片机涨价了 做好这个有点儿浪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