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动态公网IP为啥这么慢

楼主(2021-03-14):
联通下行500M,上行30M,拨号后有动态公网IP。路由是软路由。nas用的unraid,docker安装的nextcloud。软路由里做好端口映射,用的阿里云DDNS。用内网ip访问。秒开没问题。

远程访问是能访问。但是速度极慢。电信访问nas,基本就是十几KB/s。 联通访问nas,大概是100多KB/s。

最遥远的距离是你在联通,我在电信。这个梗是知道的。
但是联通访问联通。竟然也只有100多kb/s。这是为啥??

网友: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网友:
电信访问联通慢,联通访问联通不应该那么慢。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在本地访问公网IP测测速度,如果这样都是很慢那就是路由器的问题。如果速度正常那就是运营商的问题了
我这边用电信,从湖北移动访问到我在深圳的房子里的服务器(电信线路),都有4M多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在本地访问公网IP测测速度,如果这样都是很慢那就是路由器的问题。如果速度正常那就是运营商的 ...

本地访问公网IP测速。这个没看懂。。假设我的公网IP暂时是11.11.11.11  。这怎么测速?ping?1ms啊。tracert跟踪。从天津联通,访问我这。141ms。

网友:
有ip和速度快是两回事,speedtest搞一家伙

网友:
你的NAS有没有IPV6公网IP地址,有到dynv6.com注册个帐号(免费的),激活需要FQ验证。试下IPV6我用v6没被限速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地访问公网IP测速。这个没看懂。。假设我的公网IP暂时是11.11.11.11  。这怎么测速?ping?1ms啊。trace ...

你不是传文件慢么?测传文件的速度啊

网友:
好像是设置的端口需要换下还在怎么来着 百度应该能找到 我的威联通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你家门口有条高速公路,你公司门口也是高速路口,不等于你们中间可以走全程高速

网友(2023-02-09):
先检查下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