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论坛最简1秒拆解之WiSHFUL LED灯板

楼主(2021-03-14):
现在的LED灯都这么潦草的么?220v可以直接上了?220整流后2并12串直连,实测功率16w,厨房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具闪吗?

不闪,这整流过了

网友B:
这是线性驱动,那两个小黑的四角芯片(u4、u4)就是,rs3,rs4是电流取样电阻。这种电路不加滤波电容肯定有频闪,不信的话,楼主把手机贴近灯板测试就能看见。

网友:
越来越偷工减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线性驱动,那两个小黑的四角芯片(u4、u4)就是,rs3,rs4是电流取样电阻。这种电路不加滤波电容肯定有 ...

那看样子需要在C1处放个450v的电容

网友:
省了好几个元件

网友C:
什么价入的,我买的德迈灯板券后1.7标12w实9w,一样的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样子需要在C1处放个450v的电容

可以,在C1处加一个400v 4.7微法的电解电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线性驱动,那两个小黑的四角芯片(u4、u4)就是,rs3,rs4是电流取样电阻。这种电路不加滤波电容肯定有 ...

正解,或者把盖子拆了对着灯拍个视频就能发现频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价入的,我买的德迈灯板券后1.7标12w实9w,一样的驱动

之前在论坛撸了一件24w的黄光带独立驱动2.6挺好的。

网友:
缩水主板,还是不用为妙了

网友:
这灯板用的貌似内置双芯片的1W灯珠,线性恒流驱动,不重要的地方用用还可以。

网友:
我觉得没过多久就会bong了

网友:
真是太简单了

网友(2023-05-15):
麻烦楼主把U3和U4芯片丝印型号拍一下!

网友D(2025-04-17):
引用 网友B:
这是线性驱动,那两个小黑的四角芯片(u4、u4)就是,rs3,rs4是电流取样电阻。这种电路不加滤波电容肯定有 ...

该不会压根就等效可控硅导通角?那样的话并联电容只后,就失去过零,也就没有过零后的触发角了?假如真是可控硅的话,加了电容的后果就是BOO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该不会压根就等效可控硅导通角?那样的话并联电容只后,就失去过零,也就没有过零后的触发角了?假如真是 ...

没看懂,密切关注跟帖的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密切关注跟帖的讨论

很简单的两个概念,一是交流电的概念逐渐增大后逐渐减小到0,反向后再逐渐增大减小到0周而复始。二是可控硅概念,相当于继电器通电自锁,没电断开,再通电再自锁。
工作原理:那两个电阻,等于是决定两个继电器线圈在多少电压的时后才能吸合自锁通电,就能决定通多少电过去。交流电变到0后,继电器无电断开,下一周交流电到来再次重复这个过程。
但加了电容存储电后0的时刻都没放完电,一直有电下一周交流电又来了,继电器就等不到没电脱开,一直通电直到受不了BOOM。
当然了,那两个小东西如果不是可控硅,也就不会BOOM

网友:
这种小身板别说24w,12w背部都热得不行,寿命撑个1年不坏都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