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机顶盒开关电源带不起负载。

楼主(2021-03-14):
机顶盒开关电源有两路输出,一路3.3V,一路18v,用的电源芯片是tny175pn,不带负载3.3伏正常,18伏输出20伏,18伏有点高。带负载时3.3伏下降为2.8V,18伏升为21伏。tny175pn第一脚0.8伏,第二脚5.7伏。主滤波310伏正常,3.3伏电容也检查了。请大神指点什么地方问题呀?

网友:
感觉是次级输出电容的容量不足了导致的带载能力变差了

网友:
先逐个替换电容看看吧。

网友:
先换掉3.3的电容 18V的电容不要管 那个不需要多少电流

网友:
3.3和主滤波依次更换试试~

网友:
电解量没用代换为主

网友:
零件不多,逐个测量。

网友A:
取样电路在18V还是3.3V了?

网友:
取样电阻与电容重点检查

网友(2021-09-20):
我当时也遇到这个情况,把所有电容都换了都没鸟用,后来硬是没修好

网友:
换了3.3的电容,,,不用看,,取样肯定是从3.3取样的

网友:
3.3V的二极管和电容性能下降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样电路在18V还是3.3V了?

肯定是3.3v

网友:
应该看3.3的滤波和采样,3.3的带载变差,电压降低,导致前级加强功率来拉升电压,导致18上升严重

网友B(2021-12-29):
如果输出端的电容已经换过了,直接去换电源芯片供电电容C02,这个C02就算万用表测试容量正常也要换,因为ESR已经变大了,最近用这个方法修好了我的机顶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出端的电容已经换过了,直接去换电源芯片供电电容C02,这个C02就算万用表测试容量正常也要换,因为ES ...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