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原厂固件 22.6.534.263 的K2是最高版,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办法软降级

楼主(2021-03-14):
注意,原厂固件 22.6.534.263 的K2是最高版,目前为止各大论坛没有任何办法软降级

也刷不了breed,当然你会无损拆机+热风枪+编程器可以拆开试一试,卖家发货不会和你说任何版本问题
大家当心套路不要踩坑了,注意避雷。

网友A:
这个又没关系,一个编程器就搞定的事,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卖家没说也没啥问题

网友:
K2没啥折腾的价值了吧

网友:
再次问候斐讯管理层和技术人员,有这功夫去植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又没关系,一个编程器就搞定的事,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卖家没说也没啥问题 ...

要知道,编程器齐全+热风枪齐全+动手能力高的群体不到1%

网友:
有工具还不是几分钟的事情,拆下闪存刷breed就行,原厂本来也不支持你刷第三方固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知道,编程器齐全+热风枪齐全+动手能力高的群体不到1%

要知道买去刷机的也不多,原版系统用着也挺好,我的主AP就是K2高版本的原厂系统,带10几台无线设备很稳定

网友:
TTL刷机,简单好不好

网友(2021-05-29):
我的也是原厂固件 22.6.534.263 的K2是最高版,TTL刷了将近6次,后面没反应了,但是成功刷入高格固件了。

网友:
用自动刷机工具可以刷

网友:
反正有没质保 拆机ttl刷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知道,编程器齐全+热风枪齐全+动手能力高的群体不到1%

我用ttl拆机又简单

网友(2022-03-08):
引用 楼主:
要知道,编程器齐全+热风枪齐全+动手能力高的群体不到1%

不用编程器,用另一台带breed的K2或者其他带类似闪存的就可以,两闪存并接,带片选开关,路由器就当编程器用

网友:
TTL怎么刷?有教程么?

网友:
上编程器夹子就行了吧,热风枪都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知道,编程器齐全+热风枪齐全+动手能力高的群体不到1%

我觉得编程器才是最短路径,对putty不熟悉的人操作起来得心应手

网友(2022-11-22):
搜这个版本固件降级方法不小心 点进来了,又扣了我的M币。

网友(2024-07-16):
还以为你刷机了

网友: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312303-1-1.html斐讯k2p 22.10.3.38、22.10.3.40、22.10.3.42免拆机免TTL刷入breed刷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