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含危化品的家电,看看你家还有没有这种电炉产品

楼主(2021-03-14):
图片镇楼,想拆个电热丝来玩玩,于是拆了放在楼梯间里生锈的电烤火炉,这拆不用紧,
一打开发热管,发现里面居然有危化品,果断打包挖坑埋掉,很多人家里可能都有这个玩意,耗电不说,
使用和处置不当,还可能对自己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就是下图这玩意,两头的磁头里塞的都是石棉。

如果你家里还有几年前买的这种电烤火炉,或者早期的电热丝产品,最好尽快当危化垃圾处理掉。

里面塞的就是石棉,别看数量不多,变成粉尘吸入肺里或者通过皮肤接触都会长期在人体积累,虽然量不多,能避免尽量避免。

大概是下面这种产品,不知道这几年新产品有没有换成其他无毒防火隔温材料。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问清楚。

相关贴士:以下内容来源知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删

接触石棉纤维可导致石棉肺、恶性间皮瘤、喉癌和卵巢癌、胸膜斑、胸膜增厚、胸腔积水等。根据研究,接触石棉纤维累积25个纤维年的,患肺癌的风险会增加至两倍。

石棉导致间皮瘤的图示。图片来源于Mestothelioma Cancer

……
工作人员佩戴好个人防护装备,携带专用工具及石棉废弃物贮存容器进入工作区域。
个人防护装置包括:人工呼吸面罩、一次性防护服、手套和橡胶靴、脸部防护罩、透风护目镜以及其它合适的防护装备。
专用工具包括:喷雾枪、切刀、清理清洁用具、抹布等。贮存容器包括坚实的塑料袋(0.2mm左右厚度)、塑料桶等。待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区域后,封闭工作区域入口。

专业的拆除石棉的工作人员。图片来源于网络
拆除工作首先须用水或者其它湿润介质将石棉材料充分湿润,以防止石棉纤维的释放,可以使用喷雾枪喷洒加过湿润剂的水。
石棉材料湿润后,使用工具进行拆解清除,清除下来的石棉材料废弃物迅速放入贮存容器中。可用装有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真空清理器(吸尘器)来收集散落的含有石棉碎片和灰尘。
清理工作告一段落时,封装好所有接触过石棉的东西,包括被拆除下来的石棉材料,及已沾污的湿抹布等的石棉废弃物容器(塑料袋、桶等)。用干净湿抹布清洁工作中所用器具,将清理好的器具放在规定的地方,使用过的湿抹布按石棉废物处理。
工作人员离开工作规定区域前要将个人防护装置脱下并清洁干净。一次性防护装备按石棉废弃物处理。人员在淋浴室清洗干净换上干净衣物后,离开工作区域。
若清洁条件不允许,建议使用一次性防护用品,拆除工作完成后就一并按石棉废弃物处理。
拆解清除工作完成后,需对规定区域内的所有物品进行清洁,包括封闭用的材料。对于不能够清洁干净的材料、清洁用的废水、抹布等按照含石棉废弃物进行处理。

网友A:
同一性质的还有玻纤, PCB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性质的还有玻纤, PCB也不能用

玻纤和石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同一而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一性质的还有玻纤, PCB也不能用

玻璃纤维还更严重些,其实关键是看能否变成极细的粉尘。逸散漂浮在空气中不沉降,就会很糟糕。 PCB不那么严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纤维还更严重些,其实关键是看能否变成极细的粉尘。逸散漂浮在空气中不沉降,就会很糟糕。 PCB不那么 ...

玻璃纤维与石棉性质不一样,石棉有毒,玻纤主要是粉尘吸入和过敏。
我爷爷就是几十年的尘肺病工人,当年的医疗是国家全额治疗,连陪护人员都是有工资领,真正的工人老大哥。

网友:
这样说,那些处理贩卖二手玻纤幕的,买到手不是更麻烦,家里挂上,而且还卷来卷去的各种折叠?

网友C: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里面塞的是石英砂吧?

石棉。。。可不是这样式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里面塞的是石英砂吧?

石棉。。。可不是这样式儿的。。。 ...

我去买的时候,都是说要石英加热管。可能是石英的。

网友:
这东西又不是经常接触,没关系吧
多年以前,房顶上好多用石棉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里面塞的是石英砂吧?

石棉。。。可不是这样式儿的。。。 ...

看图片,中间一根电热丝,两头瓷座是松的,填充的材料确定是石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买的时候,都是说要石英加热管。可能是石英的。

石英管是消毒柜里那种,比较好点的电热炉也有用石英管的

网友:
看见标题我就想起那几根崭新的电炉丝,是我家多年以前电炉的备用件。那个炉子好多年前就没了,只剩炉丝。不过跟楼主的炉子不一样,那个炉子是陶瓷炉盘,电炉丝直接绕在上面,石棉是没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图片,中间一根电热丝,两头瓷座是松的,填充的材料确定是石棉。

石棉是细长针状纤维,淡黄色。石英是白色到灰色,或掺杂黑色的粉末状物体。

您看到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去买的时候,都是说要石英加热管。可能是石英的。

外面是石英外管,内部一般填充的是石英粉末。

网友:
应该是石英砂,
石棉是纤维状物质,颗粒的是陶砂或者石英砂
要求拆通讯基站的也是楼主这种了

网友:
你每天进出的消防防火门里面全是石棉

网友:
那市面上卖的暖手宝里边一个磁炉盘,上边盖个磁盖子,四周全是棉花似的物体,封在一个铁壳子里,是石棉么?

网友:
老物件了。石棉是危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石棉是细长针状纤维,淡黄色。石英是白色到灰色,或掺杂黑色的粉末状物体。

您看到是什么样的呢? ...

拆过一个热得快, 里面是白色粉末状的东西, 是不是氧化镁呢?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好白天吃的喝的,晚上躺的睡的,平时穿的用的,都这样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