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125电源模块改可调电压,调电流

楼主(2021-03-14):
几年前淘的几个KIC125电源模块,只能调电压而且最低到4伏,电流不可调。周末做出来折腾一下,这模块用的芯片594按照494芯片来改,1-2脚是电流取样运放。15-16脚是电压取样端。15脚是电压基准端我是并联一个2k电阻最低电压到2.8伏,

电流调节断开R37,接入10k电位器。
网上找的模块电路图,

楼主:
改变15脚电压输出电压下限还可以更低。电路板不用拆下来,只需要把电感线圈拆下来就可以改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片很清楚。594有数据手册很容易下载到,无需参考494。

网友(2024-02-14):
可以参考KS512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