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C570-S0 服务器电源 无损改脱机输出(不用电洛铁)

楼主(2021-03-14):
配件几乎不花钱,能完美替代集中供电电源给摄像头,路由器猫供电
DELL的电源相比其他牌子很适合改造,体积小,噪音低,声音在旁边都几乎听不到。

1、旧的机箱内的插线,把单根线退出来,3根。
2、6.3MM插簧端子,我淘宝买的2块多包邮用了优惠券5毛。其实有些电器上有,比如微波炉里面。
3、铜的网线一根。

网友A:
好像这个的待机功率都比路由器配的电源满载高。那种电源待机功率计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个的待机功率都比路由器配的电源满载高。那种电源待机功率计测不出来。 ...

肯定比路由的电源满载高,你拿这个去替换一个肯定不划算。
这一个可以替代30-50个路由器没问题。带监控摄像头30个起步。
你如果以前搞过类似优酷L1挖矿,一个一堆。

网友(2025-02-12):
谢谢大佬指点,已经下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