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喇叭

楼主(2021-03-14):
喇叭测功放烧了拆开两个磁铁,为了磁场强度也拼啦,比一个强磁钢成本低?

网友:
铁氧体比钕铁硼便宜多了,10块也没有一块强磁贵。

网友A:
之前有个漫步者的2.1音箱,我把它的两个中高音的卫星箱拆了取磁铁给小孩子玩,扬声器拆开后磁铁也是这样结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个漫步者的2.1音箱,我把它的两个中高音的卫星箱拆了取磁铁给小孩子玩,扬声器拆开后磁铁也是这样结 ...

防磁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