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R8025T改一个体育码表时钟

楼主(2021-03-14):
很多年前,学校围墙外有人烧垃圾,我看到一个烧了一半的体育码表,就捡了回来,外壳不能用了,里面居然是好的。于是用亚克力做了个架子,装上表芯当钟用。纯手工用勾刀切的,搞了好久才搞好。结果这货一点不准,一年能慢十几分钟。

前两天看到有人用DS3231、R8025之类的高精度时钟芯片替换晶振,比较了一下,R8025T带温度校正的真便宜啊,关键是没有外围电路,于是买了几个。

直接焊上三根电线,分别是电源正负和32768输出。

用我多年没校过的频率计量一下,这个精度足够了吧。

用热缩套管封起来。

这是体育码表的机芯,一颗电池用了5-6年,还能正常用。因为这个钟电池夹位置被我小挪了一下,可能接触不是太好,不小心摔一下就断电然后复位,按键没有了,调时间太麻烦,所以给它接了一个2.7V的电容续命,摔几下或者换电池都不会停。不想带电焊接,就拆了电池让它放电,结果等了一个星期还在走,最后短路了事。

这中间发现一个问题,我的频率计居然不能测这个晶振的频率,上网查了一下说是测量时阻抗太小导致停振,我用的示波器探头,开衰减也没用,就是测不出,而且测的时候时间还在走,没停。不过用示波器能看到波形。

最后装上,先观察24小时,一秒都没差,这样看来是比以前那个走时要准了不少。

顺便说一下,时钟芯片有全新的、二手的,有人说不能买便宜的,会有假货,实际上这种芯片用的地方不多,造假成本太高。另外R8025是需要校准的,业余没条件,还不如买二手的,说不定是别人校准过的。

网友A:
这芯片,如何校准啊,很好奇呢,校准了就直接在芯片里面记录了,然后这芯片就准了?

拆机的,很多都是校准过的吧,装上设备了,校准过程不可避免
然后设备淘汰,校准之后的芯片被拆了下来

网友B:
看起来挺省电的呢,
既然有法拉电容,能不能搞个太阳能充电完事?

网友:
我也好奇,本来这种8025T出厂时内部频率校准已经封装好了,怎么通过其他方式校准了重新封装?

网友C:
R8025T三根引线,电源正,负和32768输出是怎样接入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8025T三根引线,电源正,负和32768输出是怎样接入电路的?

去掉钟上面的晶振。

IC的3脚是输出,接原来晶振那个位置,两个焊盘中至少有一个接上去能用。

IC的6、7脚接电池正。

11脚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如何校准啊,很好奇呢,校准了就直接在芯片里面记录了,然后这芯片就准了?

拆机的,很多都是校准 ...

我也没搞明白,这货内置的是数字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可以根据温度传感器传出的信号,通过数字电路来调整相应的频率,也就是说频率是可调的,本身又是单片机电路,能存储指令代码,所以是可以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挺省电的呢,
既然有法拉电容,能不能搞个太阳能充电完事? ...

一直放角落,总不能过几天拿出来晒一下:)
本来就没想能用多久,何况一颗电池就能坚好多年,换太阳能都可以当传家宝了。

网友:
居然还能用

网友:
喜欢这种折腾精神

网友:
这表好省电,电容都能跑一星期.

网友:
这个屏太复古了,想起了儿时回忆

网友:
应该不是单片机也不能后期校准的  这个和之前的相比就是一个无源一个有源    之前的晶振温飘大   冬天和夏天都会产生误差  RX8025和RX8025T   有T的是带温度补偿的

网友:
心灵手巧的大师!

网友:
刚拍了几块二手的,收货后也试改一下SONY床头钟

网友D(2021-08-11):
时钟原芯片周围的电容需要去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钟原芯片周围的电容需要去掉吗

我改装过,我都去掉了   电容好像就是校准晶振用的,不拆新装的8025会不准

网友:
常用的时钟芯片假货很多,RX8025T/DS3231这俩常见的,不熟悉的买到基本是假货

网友:
其实其他芯片也是一样,假货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