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ROSE DIY』用做半次美甲的钱DIY个光固化美甲灯箱。

楼主(2021-03-14):
记得去年有一次和同事去做美甲,发现现在美甲起步价都要50块了。。。再来点花样的,好家伙100块啊!
从前15,30块的时候没感觉到贵,现在这一下,50,80,100的,对于我这个贫困户来说,真心觉得肉疼了!

逛淘宝,无意中发现老王家有大功率紫外线灯板,而且好像才两块多钱。于是就买了一个回来。
光买个灯板花6元运费也不划算啊,又乱七八糟的买了一堆。。。
灯板是这个样子的,一看就是美甲用的光固化灯里面的。
铝基板,32颗大功率紫外线LED,真是便宜死了!

紫外线LED特写,据说单颗功率1W。

这灯板好像需要18V+才能点亮。在他家又发现了个12/18V的电源。果断拍下,打算改一下电压给这灯板供电。

电源板上有个跳线,可以选择12V或18V输出。
修改431电阻把18V的电压改到21.5V左右,灯板大概12W的功率。
电压再高的话,电源会过流保护。而且灯板发热也大。
感觉12W左右正好。用UV胶试了一下,差不多两分钟就可以完全固化。

灯板,电源都有了。就差个壳子了。由于灯板尺寸较大,用薄板不太好做外壳,就放在那里吃灰了。。。
后来无意中发现这种零件盒,用红包+几毛钱买了个尺寸差不多的,用来做外壳再合适不过了。

灯板放进去试试,完美!

电源正好能塞到角落里。

零件盒得改一下,把前面切掉一块,不然手伸进去有点费劲。

先把电源固定好。

电源板做好绝缘。

开孔装开关和8字电源插座。

接好线。

灯板背面用3M双面胶粘到零件盒里面。

电源上面再粘塑料片绝缘,本来想给电源做个独立的小盒子。
但是空间小了点,还麻烦了点,所以就偷了个懒。。。

做好以后的样子。手放进去完全没有问题!
除了做美甲,还可以用来照感光胶。

买盒子带的小零件也可以用上。

如果需要光固化的东西太大的话,可以把四个黑色的支架装上,这样就可以增高了。

过几天买指甲油,UV封层胶就可以DIY美甲喽!

网友:
前排观望一下   哈哈

网友:
期待美脚效果图

网友:
这个绝缘可不够,建议电源外置。

网友A:
我也买了,感觉功率太大,暂时没有地方用。我自己做的PCB曝光灯才3W左右,一堆小草帽紫外LED,晒感光膜只需要几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感觉功率太大,暂时没有地方用。我自己做的PCB曝光灯才3W左右,一堆小草帽紫外LED,晒感光膜只需 ...

给你老婆做个美脚吧。。。

网友:
不错不错,两用3用,还可以拿来做PCB,固化光敏胶水什么的。

网友:
第一次知道,美甲原来要将整个爪子伸进去的啊?

网友:
老是照这玩意会不会把手的皮肤照黑啊。。。对皮肤有害嘛?

网友B:
紫外线对皮肤不好吧?

不过可以带个手套,把指甲露出来就好,这个解决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紫外线对皮肤不好吧?

不过可以带个手套,把指甲露出来就好,这个解决问题了。 ...

紫外线能打断DNA链,长波紫外还好,短波紫外是致癌的,我们实验室用到紫外线时候要求不能有皮肤曝露在外,戴乳胶手套,眼睛也要戴护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外线对皮肤不好吧?

不过可以带个手套,把指甲露出来就好,这个解决问题了。 ...

美甲的时候手部要涂防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外线能打断DNA链,长波紫外还好,短波紫外是致癌的,我们实验室用到紫外线时候要求不能有皮肤曝露在外 ...

是的是的 在老黑家买的金封紫外线LED 点亮测试一会 脸上都感觉轻微的刺痛,玩紫外线一定要做好防护。

网友:
运费好便宜,到我这要12:unhappy:

网友:
这说明再怎么女汉子的MM也是爱美的~~

网友:
用铝箔胶带贴下里面效果更好

网友C:
那会都加购物车了,放了一对,过了几天去看,没货了,其它东西也就没买

网友:
贫困户?呐尼,我是不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会都加购物车了,放了一对,过了几天去看,没货了,其它东西也就没买 ...

现在好像又有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