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看我的万用表电池估计一年不用换电池

楼主(2021-03-14):
朋友的贵族万用表17B,买个锂电池板和锂电改,谁知吧触片弄断,让我焊线,咱有工具,用磷铜片剪,修,磨,焊,看看不好看,但管用了

网友:
你朋友对你是真的信任

网友:
葫芦壳的表卖那么贵都不舍得用好点的电池片,见过好多电池片断的。

网友:
这表你用干电池也能一年不换啊...

网友A:
实话说,忍不住还是要说:有点不够漂亮
另外就是你这供电是用充电宝还是充电头?
要注意隔离哦。

网友:
5号电池真么必要改

网友:
用了两块软包锂电池?

网友:
我直接塞了一节14500一次性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话说,忍不住还是要说:有点不够漂亮
另外就是你这供电是用充电宝还是充电头?
要注意隔离哦。:co ...

电池下面有块稳压电路板在充电口侧,我只改上面的

网友:
能不能用一年,取决于使用频率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的17B有10来年没换过电池,还是用的买的时候配的电池。

网友:
5号电池真么必要改

电池质量好没事,但现在的有质量好的吗?

网友:
我的也被原配电池漏夜腐蚀了   几年后漏夜了都还有1.4v电压   以后再也不用碱性电池了

网友:
估计是不用换,已经 烧掉了。

网友:
福禄克的这个很省电的,干电池都能用几年

网友:
5号电池也能用个两三年,这个表工作电流才1点几个毫安,很省电。我也改了锂电池,估计几年才有一次充电的机会了。

网友:
丑是太丑了,好在盖上盖子看不见。这就是传说中的熄了灯都一样用吧

网友:
退伍的手机电板3000MAH,加几块钱的升压板,一只老诺基亚手机充电接口,另加一只4.2V充电器,表也不常用,充一次,目前一年了,还没充上第二次

网友:
我的天啊,你朋友是好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