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做几个土得掉渣又丑得要命的手电

楼主(2021-03-14):
前阵子对低压大电流恒流驱动有点上瘾,用红包撸了不少灯珠,反光杯和芯片等杂七杂八的东东,趁空闲组了好几个手电,外壳很难找,都是不用的瓶瓶罐罐,所以不堪入目,请无视,不过还真是好用

先上个图,从左到右分别是国产T6 10W,欧司朗5W和SST40 15W,真假不知,但卖家介绍是这样,
先按这样看吧,都是铝光杯,

看下侧面,真是丑,但没有更合适的了,将就吧,里面塞些泡沫防止电池乱晃

看下光斑,距离一样远,但光杯大小不一样,光斑大小却差不多大,有点奇怪。
三个光斑,T6的色温最冷,欧司朗的其次,SST40带点黄,个人比较喜欢SST40这个。
从视觉角度来看,亮度也是T6最差,欧司朗其次,SST40最亮。照片不太明显,实际上SST40这个差不多比那两个一起还亮。
说下驱动功率,不然比较没有意义,
T6用mel7136加si9926cd双mos管驱动,电流3A满载,
欧司朗的用qx7136加ao3400 mos管驱动,电流1A
sst40也是用mel7136加si9926cd,电流也是3A,这个灯珠最大可以到3.5A,但是发热大很多,但亮度没有多大提升了,所以就降功率了。
看来T6还真是差,功率都用来发热了

中间还试过其它驱动芯片,有qx9920,cn5711还有常见的pt4115,
还试过几个手电专用驱动,像yx8254这类,这种是带强弱爆闪模式的。
一般的使用感觉爆闪、SOS之类的根本没用,反而让使用变得麻烦,
个人感觉最多强弱两档就够了,但这些手电驱动只有强弱两档的很少,
yx8254c这个芯片有个模式就只有强弱两档,但电流最大只支持1.8A,
而且看它的说明根本不是恒流的,电压降低电流也马上跟着降低。

个人最喜欢的还是mel7136,电路简单,恒流效果也好,直接支持电压2.7V到18V
扩展应用还支持更高电压,1A以下都不用扩流mos管,用内置的就行,1A以上用mos管
扩流,最高没说能到多少,个人最高试到3.5A,帖吧一坛友说做到10A,坛友可以自行试试
简单说明

应用电路

T6的拿来测试下,这个好拆一点,

3.5V的时候就3A了,电压在这以上都能维持这个电流

加到4伏,电流有点波动

电压降到3.3伏,电流降到2A

电流降到3伏,电流1.1A多

电压降到2.8伏,电流0.3A多

测下温度,t6的,3A状态下20多分钟,接近装灯珠位置,差不多52度,又过了一会儿也差不多这个温度

看到捷配的免费打版,学着画了下,打了几个

焊好线的样子,焊得有点渣,还得继续努力

最后再说一下,以前用电脑主板上的mos管,看起来个头很大,但发热很历害
改用这种小个头的反而不怎么发热了,不知道怎样回事?大神们解释一下。

网友:
看第一幅图还觉得正常。看到第二图我噗嗤一下把茶水喷到显示器上了。哥们你真是来搞笑的。我也爱收集电筒,就是买来放那没兴趣玩。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口可乐喷到显示器上,楼主你赔我显示器。。。。。。。

网友B:
LED的技术难度在哪里?感觉都是相同材料,国产高仿的和进口CREE的LED仿的很像了,外观上基本看不出什么区别,但是一通电就能分开来,国产的光效太差了!买了一个国产XML2来测试,也是不怎么样,基本比国产T6没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这可不赖我,标题已经提醒你了,是你自己没做好心理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的技术难度在哪里?感觉都是相同材料,国产高仿的和进口CREE的LED仿的很像了,外观上基本看不出什么区别 ...

估计还是成本问题,国内厂家很多都去追求利润最大化了,反正也卖得出去,能省一点是一点。

网友:
这桶身.............................再差也上个铝合金管啊

网友(2022-10-12):
粗看以为虎头老电筒改的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