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58H+金士顿FH64B08UCT1,一直pretest.2258xt可以开卡成功

楼主(2021-03-14):
金士顿的256固态,NVME拆了4个颗粒,原主控是ps5008

芯片ID:983C98B376F2 查了下,应该是TH58TFG9T23BA4C

主控板如图

跳线看ce应该是没毛病,toggle也跳了

缓存测试也能pass

用2258h BICS3工具,换了很多工具都是一直pretest

2258xt bics3  直接就开卡成功了

这是2258H的设置图,不知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有没有开过这款颗粒的,指导一下呢

楼主:
补一张toggle跳线图,电阻我自己补上的,不补2258xt,会提示toggle

ce图

网友A:
有钽电容,,做工也算不错了。。。虽然是低端的钽电容,,,但总比没有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钽电容,,做工也算不错了。。。虽然是低端的钽电容,,,但总比没有好 ...

补这种电容效果还不如补一个1000uf的电解,滤波而已,这板子做工也不算好电源钳流管都没有,宇瞻一拆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这种电容效果还不如补一个1000uf的电解,滤波而已,这板子做工也不算好电源钳流管都没有,宇瞻一拆一大 ...

整耍嘛,256用这个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钽电容,,做工也算不错了。。。虽然是低端的钽电容,,,但总比没有好 ...

钽电容我自己加的,主要是开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钽电容我自己加的,主要是开卡问题

................................................................................

网友C:
BISC的固件好像2258XT的BISC固件随便开/但是2258H好像需要版本支持/你找多几个版本看看/缓存测试PASS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SC的固件好像2258XT的BISC固件随便开/但是2258H好像需要版本支持/你找多几个版本看看/缓存测试PASS了么 ...

缓存测试pass,2258 bics3版本不多,试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pretest选1 然后不开SLC缓存直接开240G看看

楼主:
会不会是双晶缓存的原因

网友:
多哪几个BICS3的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BICS3的固件很多的!~~

网友(2021-09-27):
最后搞定了吗,我也有这个颗粒

网友(2022-12-22):
最后搞定了吗,我也遇到同样情况

网友(2023-06-07):
搞定了吗?我有同款板子,也是闪迪颗粒,58xt能开,58H就是卡 pretest

网友(2024-07-07):
学习一下,m2和sata一样开吗

网友:
缓存被你焊错位了  pass也没用

网友(2024-09-19):
2258H这种情况较多,感觉还是和缓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