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2个地摊金士顿U盘,顺便求32G的颗粒信息,网上查不到

楼主(2021-03-14):
地摊2个5元,8G的断头,换USB引脚后正常,32G的颗粒是H2DTEG8VD1MYR,网上查不到,但是校验通过了,山寨这么良心了吗???

网友A:
32g的主控是读卡器主控,flsah是emm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g的主控是读卡器主控,flsah是emmc的

自带主控?其他都是未知

楼主:
32G的测速正常,实际考入分段文件(MP3)掉速

这大波浪

单个大文件正常

网友A:
emmc自带主控,类似sd卡  读卡器就能读写,有风枪换个ns1081的usb3.0板子试试速度

网友B:
32G那个应该也是一芯的,短接拿工具看一下?,再说一句,千万别量产,看到板子上的E2NAND,查了一下,果然是苹果手机上拆的颗粒,怕是用特殊版本的工具量产的,能用的话千万不要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自带主控,类似sd卡  读卡器就能读写,有风枪换个ns1081的usb3.0板子试试速度 ...

风枪倒是有,没有钢网、锡膏、BGA助焊膏,不想再投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G那个应该也是一芯的,短接拿工具看一下?,再说一句,千万别量产,看到板子上的E2NAND,查了一下,果然是 ...

不折腾了,对付用了,大文件没问题,就是连续的小文件太蛋疼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32G的测速正常,实际考入分段文件(MP3)掉速

这大波浪

重新分区后正常了

网友:
换成1081的,速度翻倍。。不会弄可以寄过来。。我有板子哈哈哈,出手工费及成本费就好了。

网友:
那个32G用的是苹果的E2 nand闪存,不是EMMC,封装为LGA52/60,想改成3.0优盘只能上3267 E2版本。

网友:
32G的是一芯1180主控,颗粒是e2nand。暂时没有放出量产工具

网友:
新的TLC 写入都十几M了啊

网友(2022-12-06):
还有神奇的牛屎芯片,醉了吧?

网友:
牛屎是铠侠的flash

网友:
这个牛屎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网友(2023-10-04):
这个8G的U盘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