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中EEPROM信息的读取

楼主(2021-03-14):
各位前辈老师你们好
该ID卡模块采用的11f04e微控制芯片,背部可见数据接口
EEPROM芯片型号为:FT24C64A。能否通过PC读取EEPROM中信息呢?

我的灵感来自下图说明书中复制卡信息

既然A机不需要通电,我分析是读取的EEPROM
哪位知道PC上读取EEPROM标准程序呢?

网友:
常用读头通常是只能读不能写的

楼主:
我分析,不同厂家这种单片机ID读头,EEPROM肯定能读,数据不一定直接互用,因为,单片机程序编写时对数据定义不同。那么两者数据导出来,比对分析修改,可以用

楼主:
补充ROM芯片图

网友A:
没有十年脑血栓就设计不出这种产品,Flash单片机还要加个EEPROM

网友B:
这个是装在插座上的,某宝花几十元买一个编程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十年脑血栓就设计不出这种产品,Flash单片机还要加个EEPROM

flash或eeprom寿命差远了,若经常有数据更新,还是eeprom好。

网友C:
电脑上用ch341不就读出来了,问题是数据能分析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上用ch341不就读出来了,问题是数据能分析出来么

首先感谢讨论
CH341我当然有,那么为了读出单片机中EEPROM的信息
这种单纯的数据读取,用什么软件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装在插座上的,某宝花几十元买一个编程器就行了

首先,感谢参与讨论

CH341我有的,也使用过多次,这个ID模块数据读出来没困难

问题是还有一个ID模块,它的EEPROM是焊在PCB上面的,由于不同厂家,单片机芯片也不同

不能单纯简单的数据覆盖,我就是想学会用PC读写它们的数据,想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讨论
CH341我当然有,那么为了读出单片机中EEPROM的信息
这种单纯的数据读取,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

首先341只能读取外部eeprom数据,如果是内部eep那得编程读出来用串口发送到电脑或者编程复制到外部eep再用341读取。其次你得知道原厂家存储数据的规则排序之类问题。只要你知道每个位置的数据是什么就可以修改数据后再写回去来实现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十年脑血栓就设计不出这种产品,Flash单片机还要加个EEPROM

flash 每次都要先擦除才能写入,而且是扇区擦除。24eeprom可单字节直接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341只能读取外部eeprom数据,如果是内部eep那得编程读出来用串口发送到电脑或者编程复制到外部eep再 ...

你好,我就是想读单片机外置的EEPROM中的数据,有341杜邦线,我该如何具体操作?
我也是为了谨慎,最好能利用PCB上预留的Rx Tx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就是想读单片机外置的EEPROM中的数据,有341杜邦线,我该如何具体操作?
我也是为了谨慎,最好能 ...

外置eep直接拆下用341读出来备份就行了,有问题就把备份的写回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就是想读单片机外置的EEPROM中的数据,有341杜邦线,我该如何具体操作?
我也是为了谨慎,最好能 ...

预留的串口是做通讯的,万一数据不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eep直接拆下用341读出来备份就行了,有问题就把备份的写回去就好了。 ...

这个建议,当然接受

网友:
想多了,串口不可能读出来的,存储芯片拔下来读就是了,

网友D:
A机器不用通电是因为跟B机连接了VCC。
串口通信的有额外的协议,需要抓取自己分析。
几十块的逻辑分仪就可以抓,这个钱也想省的话就在电脑上接两个串口板分别连A、B设备,在电脑上用串口监控软件监测数据,用串口桥接工具连接两个串口实现A、B机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A机器不用通电是因为跟B机连接了VCC。
串口通信的有额外的协议,需要抓取自己分析。
几十块的逻辑分仪就可 ...

承认你是行家
说明书中AB是同型号模块PCB
我现在的难题是手里这两台分属不同厂家,芯片不同,如果能实现数据互导,我想就简化换机后卡的重新注册
我再请教,不同开发者的ID卡模块,EEPROM中数据格式我认为不通用,不能简单的互导,你的观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承认你是行家
说明书中AB是同型号模块PCB
我现在的难题是手里这两台分属不同厂家,芯片不同,如果能实现 ...

一般是不同的,但也不排除有互相借鉴的情况。
没有两个相同的设备就不能直接抓协议了,直接互怼看看能不能同步吧,不行就只能读EEPROM数据分析格式了。
话说买新设备前就应该要考虑到数据转移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