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更换DDR3笔记本内存插槽绕弯路记

楼主(2021-03-14):
电脑市场的朋友送我一台J1900的小主机,主机的内存插槽两边的卡扣都断了,只能有一侧勉强卡着内存不掉下来。
当场我的强迫症就犯了,说这可怎么折腾啊,我要是拿回去估计又是好几个月睡不着觉光想着怎么治疗他了。。。

然后朋友想了想,拿着这主机就去找熟悉的维修店铺了。可是没多久就回来了,告诉我,维修人员说,这主板CPU在内存背面附近BGA焊接,换内存插槽大概率BGA虚焊换废主板,如果内存能用,就别想着换了。

。。。
不行,我不能忍。我瞅了瞅这内存槽是贴片焊接,我自己换。
损坏情况如下(两边卡扣,左侧断裂,右侧断裂后丢了):

淘宝10块钱运费,3块钱一个座子,买了三个15.V DDR3 REV的富士康座子,走起。

因为用热风枪可能会影响到背面BGA,所以全手工拆焊。
这座子是塑料的,先用烙铁调到350度左右,把座子两侧的卡扣附近塑料全部切断,然后从座子的一侧顺手的方向把金手指焊点的一侧逐个拆焊。等拆焊掉一侧之后,另一侧就可以拖锡然后成片拆焊了。

先在座子侧面试一下塑料的融化温度和特性,感觉可以正常拆解再行大规模动手,不要上来一烙铁捅到正中间,然后发现塑料特性不对,然后卡壳之类的。。。

拆掉一部分了。

这是拆焊掉一侧焊点之后,只剩单侧的状态。

拆焊完毕,贴铝箔胶带保护好附近的贴片元件,用烙铁清理焊盘上焊锡。

更换完毕。手机+镜头放大镜逐个检查焊点是否有虚焊连焊的情况。

【好了,上面看起来一切顺利,但是,折腾来了:焊接好后,我补焊疑似虚焊点的时候,把内存槽塑料烫坏了一点,然后焊接完毕后测试,工作一切正常。不行不能忍,重新摧毁插槽再焊接。
第二次焊接后,焊点全部检查完毕,再测试,开机不亮,无声,过十几秒关机,继而又开机。这不对,拔电源继续检查焊点补焊。反复十几次后,烦了,怀疑焊盘下方有什么地方焊锡短路了,再次摧毁插槽,第三次焊接。第三次焊接一切顺利,焊点检查十分成功。通电测试,仍然还是这种状态。

————于是我就开机,不理他,静静的想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错,还是我真把主板给干废了。。。主机开机无声十几秒,自动关机,又开机无声十几秒,自动关机,又开机,滴。正常了!
再测试,开机都是瞬间自检滴一声启动。
————好像我焊接的时候动到什么元件了,导致主板进入初始化状态?我记得以前有个阶段的主板,更换CPU或者内存什么的,只要硬件配置发生变化,再通电就会二次开机来配置硬件。这个似乎也是类似情况?

再后来,测试系统稳定性,通过,测试内存稳定性,通过。
再后来,发现断电情况下有时候把内存条拔下来,很偶然也会触发这样的三次重启,但是很难遇到。

————好了,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或许第二次我更换的时候,就已经成功了,只不过我没耐心等待他重启两次。。。】

团圆照:

【备注:换内存槽太难做了我不会再做第二次】【请套用达拉崩吧最后一句的曲调填词演唱,哈哈】

网友A:
要是我就斜口钳破坏原来的,然后烙铁脱焊引脚,风枪吹

网友:
强迫症是病,该治疗了。我轻度,不着急。

网友B:
说实话手工不忍直视

网友:
这种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更换

网友C:
这个拆容易,可以用细丝边焊边拉开引脚,焊接要点功力,不是短路就是开路,或者焊过头,塑胶变形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手工不忍直视

我直视了一下,觉得还是能忍的嘛。
这是没清理焊盘和焊油之前。后面用显微镜又对焊点毛刺整形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斜口钳破坏原来的,然后烙铁脱焊引脚,风枪吹

焊盘上引脚太密,怕斜口钳力量控制不当会误拔起焊盘,要是别的东西我也是斜口钳伺候的,这种烙铁摧毁塑料件的方式不会对PCB造成破坏。烙铁摧毁塑料的同时就捎带一根一根的脱焊了引脚。

——无铅焊接,风枪不敢用,怕破坏背面的BG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拆容易,可以用细丝边焊边拉开引脚,焊接要点功力,不是短路就是开路,或者焊过头,塑胶变形融化了。 ...

之前迅维网论坛有人讨论过,说有些主板内存插座是用胶水粘在板子上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无法用烙铁拖焊来拆除引脚,因为有胶水的情况下无法判断焊锡是否已经全部融化,没法去轻轻撬动他。。。
我是不确定下面是否有胶水固定,所以就按有胶水来处理,稳妥一些。

网友:
好耐性,好功夫!

网友:
看着你的帖子 鼻子竟然好像闻到了烧塑料的味道

网友D:
这焊点不圆不滑没镜面,我不能忍!楼主,块花24块钱买一卷山崎焊锡,重新焊一次,你还有一个插槽没用完,不要浪费了!

网友:
引脚大密了,这点活不好干,辛苦了,

网友:
都是基本上没什么用的主板了,上网都卡。如果是我没有强迫症,首先考虑不是换内存槽,而是怎么卡住内存。买一块3M海绵双面胶,把内存插到位后,直接粘在主板上就好了。更暴力的就是上热熔胶。

网友:
或者直接拧松内存条边上的那2个螺丝,放2片铜片,弯起来压住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视了一下,觉得还是能忍的嘛。
这是没清理焊盘和焊油之前。后面用显微镜又对焊点毛刺整形了一下。。 ...

其实你没太明白我的意思,我早年干过10年维修,换过无数的各类接口排线座,我指的是你的更换过程和方法不专业,无论电脑主板还是手机主板卡座接口用的焊锡都是低温锡,你的回复提到怕把背面芯片bga焊锡吹化,这个是不必担心的,芯片用的都是高温锡。换接口的流程是先给主板预热,然后有恒温台的放到恒温台上,正面大风筒调250度均匀加热,这个温度即可以融化低温锡又不会使卡座过热变形,板子背面也不会爆锡,可以无损拆下来,拆下的座子可以二次利用当备件(如果原来没坏的话)。如果业余条件也是先给板子预热,然后背面大风筒调200度低温持续加热避免板子降温,正面用风枪250度均匀加热同样可以无损拆卸。对于背面没有芯片或只有小元件的板子可以直接背面风枪加热等正面低温锡融化也可无损拆卸,比你这样破坏性拆解整个接口烂掉要好很多,你焊的这个质量在业余爱好者里算勉强过的去(对位有点偏),拆卸过程就惨不忍睹了,这个内存座的更换如果用专业标准去要求手工更换的效果应该和机器回流焊效果接近,清理后如果不事先声明不应轻易看出更换过的痕迹~

网友:
扎带伺候就完事了。 楼主真有耐心也有技能,佩服

网友:
我就来看看 只焊接过手机主板内联座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焊点不圆不滑没镜面,我不能忍!楼主,块花24块钱买一卷山崎焊锡,重新焊一次,你还有一个插槽没用完,不 ...

你太坏了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