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直流无刷电机pwm调速的问题

楼主(2021-03-14):
我想用pwm给这个3525无刷电机调速,本来想着直接用单片机给它一个pwm信号,但是无论怎么改变占空比转速都不变,用买的调速器就可以,有无懂得大佬说一下为啥,先谢谢各位大佬了!

楼主:
就是给电机正负极接12v电压,然后用单片机生成pwm信号给电机pwm线,但是无论怎么改变占空比,电机的转速都没变化。

网友A:
好像这玩意靠占空比调速的还要指定频率的信号。

网友B:
频率要在10K–20K左右,不是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要在10K–20K左右,不是50HZ

我是在arduino里通过代码生成的pwm波,不可能是50Hz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玩意靠占空比调速的还要指定频率的信号。

老哥,指定频率是什么意思?能细说一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指定频率是什么意思?能细说一下嘛

就是说有些电机要求的频率不一样,我有买到一款汽车风扇电机,就是需要频率100HZ的PWM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给电机正负极接12v电压,然后用单片机生成pwm信号给电机pwm线,但是无论怎么改变占空比,电机的转速都 ...

你这个不是直流无刷电机吧,拍个照片看看,直流无刷是3根相线啊,通过全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