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刷直流电风扇

楼主(2021-03-14):
自己改造了无刷直流风扇,把电机固定到了原来的电机壳子上,因为这个控制板最高只能支持18v调速,pwm电机调速线黄线接到了调速模块的7805上,dc输输入用可调模块设置为18v然后在接的调速模块,把机械调速串联了进去,唯一就是不能摇头,别的都是正常,还是无极调速!

楼主:
打错了,是把机械定时串了进去!

网友A:
摇头的话也简单,加个同步减速电机就行了,遥控风扇上面用的那种
这电机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头的话也简单,加个同步减速电机就行了,遥控风扇上面用的那种
这电机多少钱? ...

19块钱,还是尼德科双轴承电机!

网友:
电机能发一下连接吗?谢谢!!

网友:
风速怎么样

网友B: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吗?

是这个,风速比16寸风扇要大

网友:
17年买了几个类似的尼得科电机,无刷24V左右供电,想折腾落地扇,懒癌晚期,现在还丢在旮旯角落,那时才十几块一个,最低12.8元。

楼主:
闲鱼里有个卖电机座的人,我买控制板和电机座,控制板没有图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让他拍照给我看看也不给,还要我先转账给他,我买东西不知道什么样,对方却要先付款,还这么无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里有个卖电机座的人,我买控制板和电机座,控制板没有图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让他拍照给我看看也 ...

控制板淘宝上有这种

这里谈到了调速原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27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871

http://www.haodiy.net/m/view.php?aid=13131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了,是把机械定时串了进去!

刚才我还在脑补为什么要把机械调速串进去,没想通看看评论怎么说吧,就看到你来了句这个。,。,

网友:
用这个不行吗?虽然贵点但是不用再加降压板了

楼主:
我找到了一款便宜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一款便宜好用的

链接分享下呗

楼主:
这个就可以,调速的不带开关功能,需要加断开电源的开关,pwm线接到7805旁边的贴片电容上就可以!

网友:
换过一个风扇电机,风扇叶太软,噪音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看不清

网友:
这个天气就开始研究电风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