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享一个DC-DC可调模块原理图/偷笑

楼主(2021-03-14):
分享一个DC-DC 、0-34、 0-8A、某宝的80w自动升降压模块,图不是抄板是为了推原理图用的请勿水我。图画的很乱。推图走出来的没整理,先传点数据,主芯片40210。(不保证一定对)
贴片电容,100uf*2    10uf*2   471pf*2  1uf*2
104电位器*2  102电位器*1   0.5欧电阻,1欧电阻,2.2k电阻,lm358  tl431  2n7002  hy1707  2045ct肖特基二极管,双色LED  双绕组共模电感12匝电感量还没测。1000uf电容*2   1n4148*1   9013三极管*2   还有一些电阻回头放上来。

楼主:
自己沙发吧:Strive:

楼主:
坐等回复,有时间再上传元件参数。

楼主:
自己盖个楼吧

网友A:
这个升降压模块一般用的FP5139主控 10脚片子少见 电路反馈部分还能简化下

网友B:
这板子画得有人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升降压模块一般用的FP5139主控 10脚片子少见 电路反馈部分还能简化下

大婶,这个是成品板抄板下来的。主控不是51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画得有人要么

抄板反推原理图。图没整理,直接扔上来的哈哈

楼主:
其实就是它,某宝卖19的80w自动升降压模块。

网友C:
你画的板线太细了,两个大电容都有干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画的板线太细了,两个大电容都有干涉了

哈哈,那个是推原理图用的抄板,不是印刷板哈

网友D:
围观大神,我还是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围观大神,我还是买成品

成品质量我就不说啦哈哈,反正我炸了三块,所以决定推图出来请大家研究研究能在开发开发不?

楼主:
有坛友告诉我,这个主控也有可能是3841或者4356,求大神科普修复。

网友:
这个主控就402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它,某宝卖19的80w自动升降压模块。

这个模块,我很久以前就见过了,当初还觉得惊讶,这么大功率居然只要19:shocked:

网友E:
应该就是tps402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就是tps40210吧

我有想法买元件打板验证,想着不用贴片全用直插,大神我想问下这个电路还特意精简一些吗?

网友F:
就这么说吧,几乎90%以上的自动升降压板都是垃圾。因为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的开关电源方案是设计成电压源模式的,FB应该采集输出电压闭环稳定输出电压。结果那些板子偏偏要用电压源模式的IC去做恒流电路,结果只能外部加个运放采集电流。结果环路延迟很大,没法稳定一带重载就必然发生自激振荡。
要想同时兼顾电压和电流,就得选用原生的支持输出电流限制的方案,现在也有比较多的这种IC,奈何TB是人是鬼都在做板子买,水平眼界都不行的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么说吧,几乎90%以上的自动升降压板都是垃圾。因为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的开关电源方案是设计成电压源模 ...

大婶讲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