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压4点2的电池,充电限制到底是多少

楼主(2021-03-14):
我的充电器是21点4V,5串的电池充满也能到21点4,按理说应该是21V截止吧,这个23A的力神电芯,厂家给的数据满电也是4点2V

网友A:
测量的精度可能不统一,拿的工具测的不统一,你拿你的表测是一种结果,他拿他的表测又是另外一个结果,如果是电池组带保护板,那么充电器按理说会高那么点电压,因为要均衡,根据你说的力神电芯,5串就是21V,每个4.2

网友B:
4.25

网友C:
比4.2高一点点也没问题,但21.4平摊下来每节4.28有点高了,不知道是你表不准还是电压真的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4.2高一点点也没问题,但21.4平摊下来每节4.28有点高了,不知道是你表不准还是电压真的高了点? ...

充电器就是21点4v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就是21点4v的

高点了 其实4.15以上没什么电量了 不到21v就可以 21.4有点高

网友E:
电池 都是  1.5v左右  还能用吗?   还能挽救吗?

网友F:
超过4.2对电池影响很大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就是21点4v的

充电器比电池最终电压值高一些是通用的做法,因为整组电池在充到将近21伏时,由于电池存在内阻,如果充电器电压也是21伏,那么,二者电压差太小,使得此时充电电流很小,将大大延长电池充满的时间,所以,所有5串的充电器,其电压都要高于21伏。不必担心会把电池充到4.28伏,因为充电过程还有保护板在控制,一旦某节或多节电池充到了4.2伏,保护板会截止充电的。

网友G:
你的电池如果充满了确实就是21.4伏,那无非就是存在以下两种情况:1.你的电池组里边没有保护板,在裸奔。2.保护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池如果充满了确实就是21.4伏,那无非就是存在以下两种情况:1.你的电池组里边没有保护板,在裸奔。2. ...

就是没有保护板啊,感觉也没啥问题,反正这个电池组是和大有电池并联的,闪灯的时候充电就行了,也不担心过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保护板啊,感觉也没啥问题,反正这个电池组是和大有电池并联的,闪灯的时候充电就行了,也不担心 ...

你的电池没坏不说明没问题,起码在充电时有问题。如果每节电池都非常优良,均衡性非常好,都同时充到了4.28伏,那还能对付用,如果电池间均衡性不好,有的低有的高,那高的就会大大超过4.28伏了,虽不一定马上坏掉,但会影响其容量的。我曾经遇到过保护板出了毛病,其中3节电池充到了4.7伏,电池虽然还能用,但容量已经由2安时降到1.3安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保护板啊,感觉也没啥问题,反正这个电池组是和大有电池并联的,闪灯的时候充电就行了,也不担心 ...

没有保护板还不均衡充必出问题的 改了吧 原装电池和外接分开充电 外挂用平衡充就没问题 我28v米沃奇因为没有原装保护板都是均衡充

网友H:
不建议超过4.2V,最高不超过4.25.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池没坏不说明没问题,起码在充电时有问题。如果每节电池都非常优良,均衡性非常好,都同时充到了4. ...

那还是拆个电池,加个保护板好了,免得过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 都是  1.5v左右  还能用吗?   还能挽救吗?

1点5的有的充电器都不识别了

网友I:
锂电池一般都是4.2V充电限制电压。电动工具大厂一般是控制在4.16V-4.18V截至。

网友J:
我的得伟680 转灯了8伏左右,701 801之类的感觉也没有4.2,不会超过4.1v

网友K:
你有保护板的话,一般电动工具的保护板会在充电端有一颗肖特基,所以充电电压需要稍微抬高点抵消压降带来的提前涓流,我们一般习惯无保护板的充电电压4.2*串数,有保护板且保护板上带肖特基的4.2*串数+0.2-0.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