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镇流器软故障请教

楼主(2021-03-14):
家里吸顶灯以前经常无故熄灭,过一会重开又亮。最近重开只能亮几秒,过会重开又亮几秒。请高人指点应重点检查哪儿呢!小白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
三极管发热虚焊了,重新焊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代换两只三极管、四只电容试试。

网友:
灯管漏气了吧

网友:
换输出电容看看

网友:
检查那个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
楼上说了这么多,没个统一,依我看,换整流器最可靠。

网友:
电子镇流器我以前修过很多,因为零件不多,逐个量一下就行了。从可能性最高的量起,先量电容,特别是输出那里的电容,然后是三极管,再来是二极管,最后是电阻,变压器和电感就不用了,不容易坏,坏了也没配件换。所有零件都过一遍,也没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