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面板不亮无法开机怎么修

楼主(2021-03-14):
面板5v正常,面板驱动sm1668换成了tm1668,cpu除了胶从新焊了还是一样。其它未检查

楼主:
怪了没设置下载视频要m币怎么发完后要收m币?

网友A:
上电指示灯全亮,风扇转一下就停,正常的上电后的现象就是这样吧,就是无法开机?1668坏了确实是这样现象,但某个按键进水后也是这样,建议先查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指示灯全亮,风扇转一下就停,正常的上电后的现象就是这样吧,就是无法开机?1668坏了确实是这样现象, ...

上电不亮,黑yy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不亮,黑yy的

说错了,上电是指示灯全亮一下,然后熄灭,风扇是转一下就停,就是正常的待机状态。还有,你这机器上电,滴一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指示灯全亮,风扇转一下就停,正常的上电后的现象就是这样吧,就是无法开机?1668坏了确实是这样现象, ...

按键是触摸的,muc也拆下重焊了还是上电面板全不亮,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上电是指示灯全亮一下,然后熄灭,风扇是转一下就停,就是正常的待机状态。还有,你这机器上电, ...

滴一声,上电全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滴一声,上电全黑

修炉子这么些年,太奇葩的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一般先考虑按键进水,1668坏的有,不多,还有就是任意地方进水霉断的也有。仔细观察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炉子这么些年,太奇葩的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一般先考虑按键进水,1668坏的有,不多,还有就是任意地方 ...

就是面板1688处电路上绿铜了,洗后测绿铜的线路都通,等有控把按键全拆看看。对了面板灯在黑暗处能看到微亮

网友:
测下5v电压下降不,是否面板上有漏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