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良明18V锂电电磨改ER11夹头

楼主(2021-03-14):
手上一把良明18V锂电电磨,原装的夹头只能夹3MM柄的,使用有些尴尬。一般用到3MM(或者3.17MM)的磨头、铣刀的工作,应该都是比较精细的操作。那这个18V锂电的电磨就显的有些笨拙了,而家里有啄美220V的电磨,手持就比较轻松。那如果要用到6MM柄的铣刀或者磨头工作,那就只能用修边机了。所以这个电磨买来三四年了,就刚开始买来用过几次就一直吃灰。最近比较悠闲,有一天在工作间突然看到这个电磨就想到能不能把它改成ER11夹头,这样只要更换弹簧夹就能使用不同柄径的磨头、铣刀了,于是拆开来研究了一下,看似可以改着试试。

原来的电磨夹头杆外径是15MM的,跟电机的连接5MM的过盈连接,为了拆那个夹头连杆,直接用切割机割掉的,倒是忘了拍照。而新买的这个ER11延长杆杆子外径16MM,这样的话就要换一个轴承,原来头上的轴承是内径15MM外径32MM的轴承。轴承也是网上购买

轴承的问题解决了,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买的ER延长杆特意选了一个空心杆,买的时候问了客服空心杆的内径是12MM,但内孔没有经过精镗的。可能不是很标准,本来网上都已经看好了一个小配件叫“轴套”,有内径4.98MM外径12MM的轴套来转接这个延长杆的内孔的话那是最完美不过了。听到客服的回复后,不敢买那个轴套了,怕到时候不适用,等了两天ER11延长杆收到用卡尺一测量真的杆子内径不标准,只有11.2MM而且最重要的它是偏心的。那只能自己加工了。找了一段直径12MM的黄铜杆,用车床稍微车掉一圈留11.25,延长杆截掉多余的长度,头上留35MM长度,涂上螺纹胶然后用台钳硬对进延长杆内孔。然后上车床,定心钻找中心,4MM钻头打孔,然后这个杆子套到电机上也要过盈配合连接的,没有4.97MM的钻头,还是万能的淘宝搜货下单等两天到货。用4.97的钻头扩孔。

散热风扇的轴孔是15的,那个延长杆子也要车掉一圈。

车好了,散热风扇套上去,有点紧刚刚好,

还有原来的夹头杆子上有个孔,是更换铣刀的时候拧螺母固定杆子用的弹簧销孔,不能忘了也要打上去一个空。风扇重新拆下来,先量一下电机端面到固定销的距离。

然后夹头杆子上划个线做记号。

上台钻打孔。

再倒个角

固定销孔完成

然后把风扇套回去。

再把夹头杆怼到电机轴上,这个过程要两手工作,没拍照,然后就是套上轴承端盖。

转动一下,没有卡顿,再转一下看看定位销孔是不是对的牢,非常完美。

然后再装上外壳。

现在,一个拥有ER11夹头的电磨焕新诞生了。

以后,从2MM-7MM的工作头,想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应该不会让它在角落了吃灰了。

网友:
可以,做的很漂亮

网友:
有设备有技术。

网友:
厉害了,高手在人间。

网友A:
ER夹头是好东西,多数电磨都可以通过用它改装来提高精度。有坛友的改装方法更简单----使用短款延长杆直接套在经过打磨的原输出轴上即可(不需要做大的改动)。
楼主有车床、有技术,按说没必要非那么大劲改来改去啊,自己直接加工一个尺寸合适的多简单。还有个地方感觉做法有些另类,直径16mm的延长杆为了适配风扇把局部加工成了15mm的,那为何不把整个延长杆都改成15mm的,这样不就用不着再另外买个16mm的轴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夹头是好东西,多数电磨都可以通过用它改装来提高精度。有坛友的改装方法更简单----使用短款延长杆直接套 ...

ER夹头确实不错,我用这种夹头改了好几样工具了,前几年废铁价20元钱弄了一台配钥匙机,就把那个固定6MM的夹头改成ER11做了个小小的铣台。
我的车床,那是玩具级别的,也是二手收来的,经过三次调整后,精度才有6丝的跳动,直接加工一个夹头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尽量用标准件小改一下用才放心。由此,直径16的延长杆把局部加工成15MM的适配风扇就没问题,但把延长杆头部改成15MM的外径来适配原来的轴承,就有点心里过不去,因为知道自己的车床性能达不到原来ER11杆子的精度。所以还是换个16MM的轴承来的放心。

网友:
羡慕家里有床的大佬

网友:
有设备真好啊!真让人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ER夹头确实不错,我用这种夹头改了好几样工具了,前几年废铁价20元钱弄了一台配钥匙机,就把那个固定6MM ...

竟然用配钥匙的机器DIY铣台,高手

网友B:
高手!
改装之后同心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
改装之后同心度如何?

这个还没有打表测,回头明天有空测一下

网友:
一言不合就上床

网友(2022-11-07):
有车床,膜拜,只能看看

网友:
这个其实不用改的,这种原装的里面那个夹头芯是可以换的,有3毫米的孔和6毫米的,这个机器其实就是个修边机,我买的考伯特修边机就是这样的,里面有两个夹头芯,外形一样,就是孔的大小不一样,可以通用到我的里奇多功能电磨上,这个里奇其实也是个可以换头的修边机,

网友:
至于为什么叫修边机,你看主轴外面的那个可调节深度的支架就明白了,电磨一般是没有这个的,,,,

网友:
你这不是修边机么?

网友:
这把的确是修边机,电摩不会有前面调节深度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