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_104w自动下载器__PCB

楼主(2021-03-14):
如题 今天休息 发个下载器  试了手上的几个单片机都没问题   附件里面有HEX文件(除了PCB 其他资料都是本坛的 要源码的自行搜索 ) 原理图 PCB  需要的自行下载

网友A:
是USB转ttl的吗??我都是买了用的,大概20多块钱一个吧,ch341的 芯片,给工控板下载程序用,单片机都忘了,只会用三菱的梯形图下载,

网友B:
我一般在P30口不占用的情况下,直接软件复位下载。电脑一发出下载流,单片机就软件复位,可以下载了。

网友C:
几块钱包邮的东西,diy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
插上就下载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USB转ttl的吗??我都是买了用的,大概20多块钱一个吧,ch341的 芯片,给工控板下载程序用,单片机都忘了 ...

工控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在P30口不占用的情况下,直接软件复位下载。电脑一发出下载流,单片机就软件复位,可以下载了。 ...

我这也是看别人做了  就跟个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包邮的东西,diy就没必要了吧。

错了老兄 坛里那么些自己整焊台的 各种整 变着花样整 就只差搞个语音报温度的了   他们多得是烙铁 更有甚者买的新的放抽屉都不用 所以 DIY非常有必要

楼主:
目前只能下载程序  下载马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错了老兄 坛里那么些自己整焊台的 各种整 变着花样整 就只差搞个语音报温度的了   他们多得是烙铁 更有甚 ...

主要是stc下载协议不开源。不好玩。要玩就玩资料开源的。而且stc坑也多。

网友:
单片机的我也不懂, 反正买的那个工控板是单片机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stc下载协议不开源。不好玩。要玩就玩资料开源的。而且stc坑也多。 ...

自己扒协议呗,要么就用340芯片的下载开始信号做触发断电重新上电。

网友E:
不好用,有些低功耗的stc还是用不成,电源会从通信口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
买一个很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用,有些低功耗的stc还是用不成,电源会从通信口给单片机供电。

低功耗的没试过  改天找个试下

楼主:
自己做跟买是两回事 跟便不便宜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用,有些低功耗的stc还是用不成,电源会从通信口给单片机供电。

控制gnd通断,不要控制VCC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自己扒协议呗,要么就用340芯片的下载开始信号做触发断电重新上电。

从12系列开始,就支持软件复位了,还用什么协议。当点击下载后,如果程序里写上检测到Rx脚低电平,就给复位寄存器置位,单片机就会复位下载程序。

网友:
脱裤子放屁,人才呀!CH340G第13脚DTR串一个100nF电容到单片机复位脚,其它脚按标准接好,即可自动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12系列开始,就支持软件复位了,还用什么协议。当点击下载后,如果程序里写上检测到Rx脚低电平,就给复 ...

唉?为什么我的15系列不会?我就是自己扒协议,然后读单片机返回信号,挑出单片机型号,然后根据型号上电5V或者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