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虚拟机问题请教,读取卷信息时出错

楼主(2021-03-14):
原来是正常的  好久没用今天出现这个问题  拆下移动硬盘  电脑重启  使用其他盘都不行  问题依旧   请问有大神懂吗  谢谢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映射解决了 但是安装系统后出现这个页面

重新安装又这样 崩溃啊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1.虚拟硬盘没有分区
2.虚拟硬盘映像损坏

网友:
用7-zip打开vmdk,可以查看更详细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虚拟硬盘没有分区
2.虚拟硬盘映像损坏

感谢提醒确实忘记分区了 但是现在分区后安装又出问题了 懵逼

网友B:
我WIN10系统自带虚拟机,也是在虚拟机装完系统重启时进不了系统,一致黑屏卡着不动。

网友:
虚拟机 bios  硬盘模式 ide

网友:
你可以将.log贴出来,里面有出错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WIN10系统自带虚拟机,也是在虚拟机装完系统重启时进不了系统,一致黑屏卡着不动。 ...

装得什么操作系统?
试试看把hyper-V的版本换成v1(需要重建虚拟机)

如果是支持UEFI启动的系统,则选成v2,然后设置
界面的"安全"->勾选"启用安全启动"->下拉框选"Microsoft UEFI 证书颁发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得什么操作系统?
试试看把hyper-V的版本换成v1(需要重建虚拟机)

感谢回答 但是没有找到这个安全选项  现在很懵逼  不知道 怎么玩了  百度的也很少用pe安装的 没啥参考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但是没有找到这个安全选项  现在很懵逼  不知道 怎么玩了  百度的也很少用pe安装的 没啥参考 哎 ...

这是针对上文那位用hyper-v的用户

你的vwmare就不是这样玩了...感觉是虚拟硬盘文件损坏了

网友:
熱心會員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