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VIVO QC2.0快充头拆解(BK0724)

楼主(2021-03-14):
捡到一个快充头,坏的,没输出

最高9V快充,好几年前的产品了

看这样子肯定很难拆,我的拆机手艺非常差,逢拆必坏,怎么拆好呢?

试试用锯子,

沿着缝隙锯

这种线锯的锯路比较细,效果还可以

四边都锯,锯完还一顿撬,终于拆开了(这是事后补拍的合影)

杀敌3000,自损10000,撬坏了一个电容,撬断一条走线,

拿掉电容

断线的地方一坨锡连上

补回点绿油

紫光固化

固化完了发现其实旁边一个T3的二极管和10欧电阻也被我撬坏了,不过还能用,先不换

又发现一个固态电容破了,这个位置应该不是我撬坏的吧,

拆下来居然断腿了,难道又是我干的?

看样子这里也没有破皮,不过腿断了有什么办法,换吧

固态电容的标识不太会看,680是68微法?还是680微法?12是指耐压12V?

随便拿个液态给它换掉

焊的过程中又把旁边一个10欧的贴片电阻给搞丢了,还好我有存货,补上

搞好了上电试机,还是没输出,300V迟迟不降,怀疑是主电源芯片(IW1780)没起振

这个是IW671,同步整流IC

这个是配合IW671工作的同步整流摸死管M6016S

还有这个5E9T应该就是IW626

它们几个的“三角恋爱关系”如下图

查IW1780的供电脚(第8脚)有稳定的9V,这个9V不是辅助绕组供过来的,应该是300V经过2个1M欧电阻送过来的启动电压,由于不了解该芯片,不知道9V供电是否属于正常,又另外供一个15V给它,还是不起振,翻车了!没搞好,日后再研究。

网友A:
您这拆机手艺,真是不敢恭维

网友B:
电容没鼓包,肯定不是你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拆机手艺,真是不敢恭维

是很渣,以后要多捡电子垃圾来拆,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没鼓包,肯定不是你干的

据说固态不是不会鼓包的吗?

网友C:
如果有个24V或者更高电压的稳压电源,再用外部电源接IC供电,修这种电源就轻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个24V或者更高电压的稳压电源,再用外部电源接IC供电,修这种电源就轻松多了 ...

你的意思是用高压的稳压电源代替交流输入,再用一个可调电源给IC供电?我试了,不过我是直接接市电220V,然后再用个可调电源给IW1780供了个15V,结果一样的不起振,可调电源电流非常非常小,指针几乎不动,严重怀疑就是这个IW1780坏了。

网友:
先练拆装!
我今天也出个意外,焊了一组3串2并18650,装机的时候,正负极短路了,你猜怎么着?保护板竟然烟花了!
你还能不能保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这拆机手艺,真是不敢恭维

对,其实就是敲敲四个90度的圆角位,原来那条连接缝 基本就会裂开,然后就慢慢掰开。记着不要压着那个二插头。1块钱一个有问题的,买了4个都修好了,其中一个是假的(简化版?),但是也能出9伏。同一外形 有个5伏/2A,还有个体积大一圈的,能再多出10伏2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高压的稳压电源代替交流输入,再用一个可调电源给IC供电?我试了,不过我是直接接市电220V, ...

方法是这样的,不过用直流电源对前端供电,操作起来更安全。不一定是IC坏掉,也有可能是外围元件虚焊或者损坏,导致IC不起振,需要逐一排查

网友E:
熟能生巧了,希望你拆机水平不断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其实就是敲敲四个90度的圆角位,基本就会裂开然后就慢慢掰开。记着不要压着那个二插头。1块钱一个有 ...

学到了,这样敲,下回再捡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熟能生巧了,希望你拆机水平不断提高了

我已经很留意思楼下的垃圾桶了,可还是没搞卫生那个阿姨快,捡不到什么肉回来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到了,这样敲,下回再捡一个试试,

元件的标识等基础知识,还不太熟悉,要积极补漏哦。

网友:
按照论坛的方法,把充电器拿布包上保护一下,用铁锤/橡胶锤,敲一下,可以拆开,楼主这样拆开,外壳差不多就没法用了,而且还把不少零件搞坏

网友:
橡胶锤砸最好

网友:
那个锤子大法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重庆话戳锅漏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网友:
用壁纸刀沿着缝隙割一圈用起子敲开既可、不会损伤内部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固态不是不会鼓包的吗?

可是有披着羊皮的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