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四轮花键磨平了怎么修复

楼主(2021-03-14):
刚下班来着点四轮高高兴兴的往家走,一脚电门下去车子忽然没了动力,电机开始空转,拆下电机发现电机上的内花键摸平了,花键与主轴好像一体的,,问了修车师傅要不换电机,要不把电机轴拆下来邮到山东在做一个花键镶上去,成本都是比较高的,车子是嘉远小两座的,电机是上海电驱3.5千瓦的,论坛里高手如云,希望能找到更好的方法       电机参数    电机

网友:
电焊点一圈,用金刚砂锉刀磨出键槽

网友:
电焊补几条槽,然后卷铜板压进去,嫌麻烦可以直接焊死

网友:
感觉这个花键套能拆下来,应该会有花键套单独有售的,要么把花键套寄到淘宝上的机加工店用高碳钢车一个

网友:
里面不是还有一点嘛,用里面的

网友:
厂家的生产质量问题,直接找厂家。

网友:
摆好,打孔,穿销子

网友:
要么换电机或者轴(如果能找到轴)  要么加长花键轴  这东西看起来是长期旷量来回冲击最后平了 当然也和你起步猛有关系

网友:
跟楼上观点一致,一是这键套应该能拆,二是直接打孔穿销,一劳永逸

网友:
那你顺便也看一下轮毂的花键还是不是好的,电三轮电四轮质量都太差,像这些关键零部件都没有经过热处理,说白了就是铁的

网友:
打孔穿销,或者电焊伺候

网友:
我觉得比较省事的应该是是打孔穿销

网友:
省时省力,一劳永逸,把轴插入花键,外面直接来一圈电焊,不放心的话,可以先钻眼打入钉销,然后外面来圈电焊

网友:
这个就是保护电机的,要么套坏,要么电机坏,只能换套

网友:
花键套是单独装上去的,可以单换

网友:
花键补焊,改槽建。

网友:
电焊点几下搞成D孔,然后把外花键磨成对应的D轴

网友:
用电焊堆焊成D孔,然后把那啥磨成D轴

网友:
建议优先找同型号拆机件,性价比高

网友:
建议穿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