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仿造”一块鹰特尔的固态盘

楼主(2021-03-14):
材料:

板子是鹰特尔535还是545的板子,具体忘了。原来是intel订制的sm2259G,带锁的,开不了。

换了公版2258G的主控,原来的1.2v vccq改了1.8v。

颗粒是2颗02T的L06B。

开干!
………………
………………
………………
one thousand years later

合体成功  顺便更换了缓存为512M。

上机开卡

单颗8ce,两颗共16ce。

开512G成功。

跑分:

跑圈:

跑圈当然是不掉速了。

装壳:

完结,一块“范特尔”盘做出来了

网友:
恭喜啊恭喜!!!!!!!!!!!!!

网友:
大神厉害哇,跑分1000+了

网友A:
这个可以卖多少钱了。颗粒也不错

网友B:
见过好多SATA的外壳,不得不说,老美的设计部门真是厉害,这个外壳一看就是专业的企业级高大上的东西,同样是外壳,东芝,等等几个自有颗粒的厂商怎么都做不出来这种感觉!~~~

网友:
英特尔前面一直很喜欢铝合金的压铸壳/质感很好/:lol:这个是545S换挤压铝壳了/虽然壳子板子用料缩水/不过还是很YES/定制2259G主控/可以换普通的2259G或者2258G:lol:固件也要开成英特尔的啊05项置顶

网友C:
如果配上一个intel解扣主控就更以假乱真了

网友D:
我喜欢把固态名,SN,版本全部填上~~~

网友:
话说你们开卡都用哪种模式?0.1.2.3????选哪个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好多SATA的外壳,不得不说,老美的设计部门真是厉害,这个外壳一看就是专业的企业级高大上的东西,同样 ...

成本控制啊,这样的外壳成本挺高,也不会提升速度。用薄铝板冲压成型最便宜,压铸外壳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卖多少钱了。颗粒也不错

成品真不低。最近闪存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配上一个intel解扣主控就更以假乱真了

666,找机会和你换几个解扣主控耍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喜欢把固态名,SN,版本全部填上~~~

哦?有以假乱真的嫌疑哦

网友:
涨多少?话说58g能开mlc吗?还是开的tlc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真不低。最近闪存涨价了

还好我最近入手两个E50 480G的,先攒着用吧

网友E:
58g主控又搜不出了,是不是都被楼主包了
我这有一块5400s换主控补了电容试验性贴12片ndm5r卡pre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E:
58g主控又搜不出了,是不是都被楼主包了
我这有一块5400s换主控补了电容试验性贴12片ndm5r卡pretest ...

没有,我最多10个一起买,没有买太多,我也消化不了。

网友:
镁光的外壳也是这样高大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