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苹果笔记本提示smart失败,要坏了吗?

楼主(2021-03-14):
试过了用diskg分区 也能行,装了个win7也能用,进了系统每次开机就提示让备份

之前双系统用着好好的,手贱进网络恢复模式 磁盘工具整个抹掉了,再装苹果系统就这样了 进PE看smart信息提示损坏,这个损坏的项目是啥啊咋整啊

网友:
应该是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豁。。。。。。。。。。。。。。。。。。。。。。。。。

幸灾乐祸的感觉

网友:
莫得办法,,,苹果的东西都很坑的,,,,现在只能拆了做固态了

网友:
低格吧亲

网友B:
看硬盘停新的,看系统是老的。什么情况。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硬盘停新的,看系统是老的。什么情况。换个新的吧。

系统已经抹掉 ,图片里的是机器自带的恢复模式比较老

网友:
系统重装

网友:
先备份,再低格硬盘。

网友:
苹果的ssd无解,2016款之前的乖乖的换硬盘吧!2016款之后的换主板!

网友:
SMART失败一般只牵涉到硬盘,应该只是硬盘坏了。备份数据,更换同接口的固态硬盘,顺便扩大硬盘容量,正好升个级。

网友C:
正好借机换个大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借机换个大容量的。

已经买了铠侠 ,用转接口凑合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铠侠 ,用转接口凑合上了

“铠侠”要多少钱,多大的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