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ONKYO A-927/A-9911安桥功放 拆机 维修 介绍

楼主(2021-03-14):
1、ONKYO 功放的前世今生
70年代

80年代
安桥从80年代开始命名按最末一位 5  7   9  区分档次,如 815   817   819
90年代初 915  917   919        90年代末925   927   929

看下当时819内部结构:

90年代

看下A917内部 左边LASER变压器+蓝色ELNA  中间一片散热器     右侧输入信号,此时已经 初见927  929的雏形,927  929 把一片散热改成两片,变压器E型改成C型,机壳结构改成5个腔体

919内部,E型变压器,一般,电位器带电机的,和现在A925一样,不行。

2、切入正题,最终不断改进A-927出场

金色

黑色(欧洲型号A-9911)

海报

日本网站介绍:

3、拆机开始

机箱是模块结构,方便维修,共有5个箱体,相互由螺丝固定,最后整体固定在黑色的底盘上(本图没照)

电源变压器

双C型变压器,静态电流12mA左右,极小,输入220/120  实测238输入时,输出37.3V×2 大电流供电压放大与末级输出,  35×2供前置音调,12.4V 保护电路
A-927 最值得购买的是双C型变压器,比E牛效率高 静态电流小,比环牛抗市电波形失真好,通常在高级仪表中常见。

这个是电压放大板,输入级 2SK389 孪生场管,用了大量镜像恒流源,末级电压放大为两管并联

这个被修过,一通玻璃胶

清理一下

2SK389,GR档 适中

WIMA电容

电压激励两管并联

末级电流放大板

背面  每声道两个三肯管并联输出,三级达林顿,这个功放被弄坏,所以需要修,电源和地线都拆了

这是整个功率放大模块的背面,模块化,拆修方便

这是没拆之前正负电源与地线,本机±45V。地线从电源到此处引入6根粗线

电源端地线配置

功放板一块铜地线板

推动级三极管 和中间的静态电流偏置电路温控二极管(封装像三极管)

输出继电器,做工非常好,一般老机器这个很容易出现接触不良,我这个拆下来实测一个触点电阻1.4欧,另一组达4欧,
触点喷点WD40,然后用12V电源反复通断,最后两组接触电阻都在0.02欧以下,完美修复!!这个太重要了,很多927不在状态,
这个必须拆下来,不然打不开外壳。

再回头看看裸图

继续说说继电器的事 下图是天龙  DENON  PMA-2000 ,10万日元,比927稍贵些,用的继电器(3A的小细块)明显不如927厚壮

电容 ELNA蓝电容 多脚的音频专用

一万五uF

保护块TA7317P

输出座

前级放大板

音调板

全部由分立元件 C1845 A992低噪高线性专用管搭建而成

927的平衡电位器是由ALPS开关和电阻搭建的,最大±10dB 控制,  比普通电位器要精密的多

低音调节电位器ALPS四联 70K×2+88K×2 很特殊,极精密,高音调节电位器是两个100K单独能调节的,两个单独的100K最后是同轴同步的的,此外还有中低音调节电位器,200Hz  300Hz 选择按键。所以A927的音调设计是非常精密复杂的,远比sony  先锋 天龙 马兰士高级!这是onkyo 从80年代到90年代 最终到90年代末音响鼎盛时期不断改进的精品,在此之后再无经典

ALPS开关 都是螺丝固定在衬板上。

输入选择电路与唱机均衡电路

输入选择开关,手感很好,ALPS  2刀7掷开关,二手927这个很多接触不良,喷点WD40轻松搞定,那种继电器式的输入选择开关更容易接触不良
清理起来需要全拆,麻烦得多。

唱机MM/MD选择开关

录音选择开关

音量板和直通开关,  直通开关被上家弄坏了,拆下来了,  电位器也拆下来实测一下

松下 4联 带等响抽头的,音量专用63A阻值规律,小音量精度也极高

电位器实测

上边的就是直通开关,  被弄坏了 ,特殊很细很小, 根本买不到  ,准备用下边的改装, 用旋转的需要改面板 犹豫中

背面 都被上家焊烂了

最终找到一 四刀三掷ALPS 开关 我太难了  这个开关咔咔的手感特好 比原机体极大
安装也不一样  只有改装了  本机直通开关是三档 分别是音调  直通  纯后级功放
一般功放直通开关只有音调和直通两档

装在衬板上  也需要改

做了一个固定卡子

完美安装  由于换了大开关比原机手感好且耐用
原机这个开关大都有接触不严的通病

拆下来的钮,里面塑料外面金属,很重

现在的A-9150  相当于925

功率比925  明显缩水,更谈不上A927了

A927大部分都是100V的,现在有款日本环牛(输入220  输出31V×2   8.6V  6.2 V  31V。拆自日本设备)可以替换原机变压器,由于
前置稳压的可以直接接到功率放大板电源,功放级都采用镜像恒流源,所以降个6V左右不影响整机性能与静态工作点。
我在修好后就用这个变压器试机,可以完美代换。

原变压器固定底板都有皮垫减震,这个环牛右侧可以固定,左侧可以重新打孔固定,这个环牛质量非常好,电压虽说低6V,约为±40V,
8欧时 功率输出=40×40/8×2=100W,去除电压利用率 约 每声道80W(8欧)输出,此时可以将静态电流调到甲乙类,每声道100mA,

组装

修好装好
方波测试图  无振铃过冲现象   静态电流调到100mA 每片散热器在10W左右,
注意:见过很多二手机或是截止状态,或是热的烫人,都是时间长了,偏置电路的微调电阻阻值变化
造成的

结论:很多二手A-927都不在状态!!

一百

看下电路图吧:
前置放大  看了这个整整一大篇  再看看所谓的英国  欧洲功放是不是很LOW   安桥A927这个前置放大器是业余DIY永远也做不到的  用了

大量ALPS特制优质电位器  松下音频专用电位器

功率放大  末级无反馈

未完待续

网友:
小日本造的功放的确不错,年轻时败了好几万现在坐家楼房强制解毒了

网友:
都是好机 支持

网友:
成功退烧的路过点赞了

网友:
跟DENON简直是弟俩

楼主:
安桥A-927目前的状况:
      这个是97年投产的最后一代经典,他的下一档925  电源变压器简化成两组电源,前置35V×2 省去了,电容由15000uF变成12000uF,最最主要前置放大做了简化:
1、没有中低频调节和  200、300Hz转换开关,
2、省掉了由分立元件搭建的低噪声放大器,
3、没有15Hz超低频率滤除,没有高音同轴左右声道分别调节功能,
4、平衡也是普通电位器式而非927  929 的ALPS开关+电阻的精密调节,
5、音量电位器也是普通的带电机遥控的ALPS电位器。

    它的上一档929 基本同927差不多,改进了扬声器端子变成一组WBT镀金端子,电源线无氧铜的,前置放大开了个窗可将此功放作为存后级时跨过劲机内信号线直接接前置。所以以上看来929没有什么实质升级,而925却大幅缩水,927是最超值的,因此造就了927市上存量最大。
     横向比较马记 PM88,仅从电位器选用和前置放大音调电路的精度角度看甩出几条街,功率放大部分两者都是每声道双管并联,散热片差不多,马记环牛,927双C变压器,而927无反馈伺服远比马记假A类实用的多,至于PM80直接对等的是925,和927没有可比性,马记PM-17  16  电位器都不怎么样,不可否认,马记外观看着高档。sony TA-FA5ES  TA-FA50ES 包括TA-70ES (只比TA-F50ES多了平衡输入)前置都很简陋,末级才一对场管。天龙PMA-2000 竟然还用3A普通功放上的继电器,与之售价及不匹配,两个E牛也就是嚎头,只能无端增加重量,毫无益处,不然它顶级的合并放大器PMA-1S为什么只用一个环牛。再看下高端的金嗓子E306,整机结构很养眼,末级三对并联,但电位器也就是ALPS蓝壳(市价2联的50元  4联100元),与其1万大元售价及不匹配,倒是早年的203 用了ALPS大黑壳(仅次于金壳)很良心。

  二手A927大部分不在状态,打理过4台,主要是各个开关接触不严,时好时坏,特别直通开关很小很细,很容易坏,开机延时太长10秒(可将保护电路R855的390K换成200K 此时6秒),最主要输出继电器接触电阻大,故障很隐晦,因为1欧左右的电阻不至于影响主体听音,但是已经很大了。静态工作点千奇百怪,有的截至,有的发热严重,主要静态工作点的电位器也不行,我在实际调试中发现从90欧此时电流100——200mA,调到100零点几欧,电流就截止了,稍动一点变动非常大,必须WD40反复伺候,再细调。最好换成200欧的多圈。

网友:
支付一下,我有一个安桥的数字功放,做工很好

网友:
这贴不精谁精?

网友:
我有台安桥用着用着,突然输出无声音,换那种输出都是.

网友:
这功放淘宝还卖三四千啊,楼主有钱人

楼主(2021-05-10):
比较一下,安桥的和某一国产功放,音调电位器都在中心位置,安桥低频非常优异

网友(2021-07-01):
当年看着杂志流口水

楼主(2021-09-05):
实测失真。20Hz——20kHz 都在指标范围内(0.04%以下)
1KHz

19Hz失真

20kHz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失真。20Hz——20kHz 都在指标范围内(0.04%以下)
1KHz

测失真率的时候实际输出功率是多少?这很重要

网友:
我好象有个A722

网友:
不错 。楼主发帖认真  科普的很到位,还有安桥功放的历代版本展览。927推一些的老式箱子效果应该挺理想的

网友(2021-12-31):
楼主精华贴啊,专业级的修复和中肯的分析评价
我的A927此刻表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