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组个电池

楼主(2021-03-14):
最近买了点配件想组个20v电池用在电扳手和电钻上,但没有点焊机,烙铁焊的话电池泄压阀和坏吗  听说好像烙铁焊泄压阀容易坏。另外点焊机是电容点焊机好还是蓄电池点焊机好?但买了又用不到几次。也不是太想买

网友A:
我今天也组了个3串2并,装壳的时候,输出短路了一下,竟然保护板烟花了???
没有过流保护吗?这个保护板是坏的吧?

网友B:
不会坏阀的,前提是你的装备够,一把恒温(不是调温,起码是黄花907或者杂牌936)烙铁配大热容头(K,C4,C5,D52等都可以),温度330℃左右,先用粗砂纸打磨正负极,有明显毛糙就行了,然后直接上锡,是秒上的,拖走多余的锡,有一层锡面就行了,接着铜带或者镍带对应位置正反面上锡,同样吃锡后拖走多余的,不然焊上去会挤出锡珠乱跑有短路风险,基本都是秒焊,如果想把焊点处理得漂亮点也就多废两三秒功夫拖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组了个3串2并,装壳的时候,输出短路了一下,竟然保护板烟花了???
没有过流保护吗?这个保护板 ...

保护板我是新买的,还没装备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坏阀的,前提是你的装备够,一把恒温(不是调温,起码是黄花907或者杂牌936)烙铁配大热容头(K,C4,C ...

有把t12大刀头和一把华秋商城的电烙铁,用助焊剂应该好上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坏阀的,前提是你的装备够,一把恒温(不是调温,起码是黄花907或者杂牌936)烙铁配大热容头(K,C4,C ...

还有就是怕焊点过大电流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把t12大刀头和一把华秋商城的电烙铁,用助焊剂应该好上锡吧

华秋能用但我不建议用,这种调功率的PTC烙铁温度太飘了,对电池焊接不是好事儿,还用能别用助焊剂就别用,尤其是所谓的特殊助焊剂强腐蚀的,焊电池不需要那玩意儿,多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怕焊点过大电流有没有问题

你这担心挺多余的,锡焊的接触面很大的

网友:
点焊机能玩一些烙铁焊不了的玩意,而且还能用双层镍片…反正有总比没有好,去年买了个两法拉电容的,用起来还行

网友C:
不好焊的,玩电池还是需要一个点焊机的,备一个很有用、虽然吃灰中但是内阻检测仪也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D:
磨砂橡皮一蹭 普通焊锡 外热烙铁 轻轻松松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V411v79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焊的,玩电池还是需要一个点焊机的,备一个很有用、虽然吃灰中但是内阻检测仪也准备入手一个 ...

只用一两次就吃灰了,感觉有点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磨砂橡皮一蹭 普通焊锡 外热烙铁 轻轻松松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V411v79P ...

这么容易上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容易上锡

就是这么顺滑 普通焊锡不容易焊的原因就是助焊剂的活性不足以清除铁或不锈钢的氧化层,用磨砂橡皮打个辅助,普通焊锡就很容易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么顺滑 普通焊锡不容易焊的原因就是助焊剂的活性不足以清除铁或不锈钢的氧化层,用磨砂橡皮打个辅 ...

好的,我也准备试试

网友A:
焊锡也不是太难,担心大电流融化。
按电工操作规程,大电流节点是不能用锡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也不是太难,担心大电流融化。
按电工操作规程,大电流节点是不能用锡焊的 ...

是的怕堵钻后大电流发热

网友E:
没有点焊机的话也没必要用镍带  直接上铜带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点焊机的话也没必要用镍带  直接上铜带就是

主要是配有镍带。铜带还要另外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配有镍带。铜带还要另外买

铜带的电阻比镍带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