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种大佬蜗牛星际j1900单百兆改千兆

楼主(2021-03-14):
实在受不了百兆的速度,也找了改千兆教程,但是我这个主板没有标注电位,有了解的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不建议自己动手改,不如直接出了再买一块千兆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自己动手改,不如直接出了再买一块千兆主板

垃圾佬,折腾折腾还能用

网友:
不懂,看旁边好像还有一个网口空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垃圾佬,折腾折腾还能用

折腾的成本比换主板高多了。。。。

网友:
你这个本身就是千兆,还改什么呀

网友B:
怕不是网口限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怕不是网口限制了吧!!!!!!!!!!

或者是你的路由器之类的问题

网友(2021-04-15):
i211本来就是千兆了。改过蜜罐的主板,单改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