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Aqara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21-03-15):
温湿度计家里不少了,主要看上这货有大气压测量功能,想放到室外测量户外实时温湿度和气压,少废话上图:

盒子很大东西真的很小,就比脉动瓶盖大一点点吧,加电池不到12g。

背面双面胶是之前粘在阳台里面窗框上,现在拆下来残留的。

一元硬币就能打开电池盖,使用一颗CR2032一次性锂纽扣电池,续航时间未知。

电池触点镀金,很闪亮。

没有螺丝固定,沿缝隙就能撬开,卡扣坏了好几个。

板子背面全貌。

一颗黄豆,还不小。

SHT30温湿度传感器。

这几张是放大100倍传感器中间小孔的照片。

板子正面密密麻麻。

主芯片特写,应该包含了主控和蓝牙。

这个P2T02B网上没查到,看带个小孔应该是气压传感器吧,要不气压数据哪里来的。

喷上三防漆,户外的迷你百叶箱也到了,等干透放到空调外机上,不知道在户外恶劣条件下能活多久。

谢谢观赏!

网友A:
放在外面会不会被风吹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外面会不会被风吹走。。。

空调外机正好有防护盖,用钢丝绳固定的,正好想办法把百叶箱固定到钢丝绳上,话说大连的风有时候真不正经

网友:
有个小米的蓝牙温湿度计,没有气压功能,一颗电池用了九个月还有电。。。。。。

网友B:
做工和小米的差不多,楼主这个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和小米的差不多,楼主这个多少银子?

就是绿米旗下的产品,官网79, 我咸鱼56包邮入的。

网友C:
我想改个外置探头 测水温,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D:
这低功耗的 是不是蓝牙的  要通过网关 才能 连手机?

网友(2021-05-30):
这不是蓝牙的不要乱说,这是Zigbee网关通信的,还有,那个黄色的是胆电容,这个用料可以啦,官网卖79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低功耗的 是不是蓝牙的  要通过网关 才能 连手机?

不是蓝牙的,是zigbee网关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和小米的差不多,楼主这个多少银子?

做工比小米好,用料好,小米的不支持零度之下测量,这个可以

网友(2021-11-04):
看到这个拆解,刚下了三个,到手看看怎么样吧!

网友E(2022-04-04):
使用的是  瑞士Sensirion 数字温度传感器,是不是跟小米 的同一个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的是  瑞士Sensirion 数字温度传感器,是不是跟小米 的同一个级别?

应该就是一样的东西吧。

网友F(2022-07-30):
引用 网友C:
我想改个外置探头 测水温,不知道能不能改

可以改  我有改好的

网友(2022-12-06):
引用 网友F:
可以改  我有改好的

怎么改的?传感器貌似是8脚的,正面往主板引了2个脚,反面用了1个脚,可是至少应该用到1458这4脚啊,引脚和测试点的对应关系你找出来了没?我没有超细表笔不好测量

网友:
这个后盖盖上很难扭开,那个凹槽用硬币都给拧坏还打不开,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

网友(2024-02-06):
感觉集成效果不错。

网友(2024-08-26):
引用 网友F:
可以改  我有改好的

没出个教程吗?

网友(2025-02-24):
教程来了,网上买 SHT30 封装好的外置探头,按照图片对应的点 焊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