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闲鱼购买闪迪公司所发400GB TF内存卡实测

楼主(2021-03-15):
最近闲鱼上涌现了一大批400G的闪迪内存卡,描述都是上海的闪迪公司15周年年会上发的,应该都是员工拿出来卖的。

我从一个卖家手里以330元买到了一张京东卖799的闪迪400G红黑卡。

到手之后看了一下。首先,卡的背面外观上还是有差别的,没有包装只有盒子,卡套上有15周年的标志,

而卡背面的触点比零售版多了一个,

我猜应该是工程样品。我又去京东上看了一下零售版的评论照片,背后都是没有下面这个金手指的。

而看了闪迪内存卡真伪鉴别方法后,其他的地方都与闪迪正品没什么区别,所以排除假冒产品。

之后是测试,先用闪迪自己的数据恢复工具扫描了一遍,没发现任何文件,说明是新卡。

然后测试速度,也符合正品的速度。

最后写入了200多个G的数据也一直没出现掉速和不稳定的波动,写入速度在80M附近。

最后,安全下车,速度达到了UHS–I的最大速度了,而且是闪迪原厂正品,但是鉴于是工程样品,肯定是没有闪迪终身保修的,不过300多的价格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嗯,这个价格真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价格真香啊

红黑卡确实很香,不过闲鱼还有很多都是红黄卡,300以内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价格真香啊

红黑卡这个价格确实可以,不过也有很多红黄卡,300以内我觉得可以接受。

网友:
不跑圈测试一下吗?另外如果使用DiskGenius填零了也是扫不出任何文件的。

网友B:
想当年,一张512m的卡花了我五百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一张512m的卡花了我五百多~

想当年,一张32M的SD卡花了300多,一个400M像素的相机花了将近40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一张512m的卡花了我五百多~

我高中那年,一张256M的就用了500多了。那时候的闪存都好贵。

网友:
除了游戏机和监控,真想不出在哪里还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当年,一张32M的SD卡花了300多,一个400M像素的相机花了将近4000块。 ...

牛逼,4亿像素的相机只要4000块?

网友:
有钱淫,乱花钱

网友:
你应该拿去闪迪官网问问

网友E:
另外这个是至尊超极速,可能是MLC颗粒
但我印象中400G好像是没有至尊超极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逼,4亿像素的相机只要4000块?

4M,你看得真仔细。。。。。。。。

网友:
闪迪目前除了高端的盘和卡,其他的基本都改成5年或是3年有限保固了。

网友:
这么大的容量,装点啥好呢?

是个问题。

网友(2021-09-19):
引用 网友E:
另外这个是至尊超极速,可能是MLC颗粒
但我印象中400G好像是没有至尊超极速的 ...

现在全部都是TLC了,MLC已经绝迹了

网友:
400G这个价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