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池测试仪BT-168D拆机

楼主(2021-03-15):
夹持型的电池测试仪,型号BT-168D,和之前的万用表多功能测试插座一起买回来的,买它的原因也是好奇里面啥模样

背面所谓的电池电量的判定表格,没什么毛用

这边两个触点是测试6F22电池用的

电压读数参照过万用表,有点偏差,但不大,堪用

测试仪标识只支持1.5V,没说支持14500,结果测量14500锂电的时候,屏幕有点不正常,字符全显带残影了,因为电压过高引起的

测量1.5V干电池的时候,屏幕显示倒是正常

买的时候也没问卖家,自己以为钳口宽度可以支持18650,结果就这样了……放不进去,掉链子了

开拆,里面的东西很简单

无字的SOP16主控,左边那堆儿是升压部分,直接从1.5V电池取电,升压之后给主控和屏幕供电;右边那堆儿的SOT23-3是HT7130,线性降压IC,从6F22端口取电后降压到3V给主控和屏幕供电。

SOT89的芯片丝印E3,就是BL8530-331,开关型的升压IC

BL8530-331的规格书摘要

本打算把钳口的动臂处理一下,以便放进18650,结果看这滑轨沟槽的余量明显不够,算了算了

排排站,吃果果,七块多钱的东西,就当买了个好奇心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蓝湖锯能环 一节更比六节强   广告里面就是这玩意做测试的吧?

网友:
还好不是牛屎

网友:
前排围观
大半夜的不睡觉啊

网友A:
那个sot89升压ic早年很多国产bp机大量采用,用来给某些3v ic供电或者给背光led供电,新老技术更替阶段来临时适应单电池和led背光时代到来时的部分芯片供电电压未能低压化和led代替普通白炽灯背光的供电要求,多做成单独模块接插形式出现,貌似某个地方还存了几十个各种各样的bp机3v升压板~

网友:
稀奇古怪 古怪稀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sot89升压ic早年很多国产bp机大量采用,用来给某些3v ic供电或者给背光led供电,新老技术更替阶段来临 ...

球球看第9张图,sop16右侧的丝印是2006 12,这东西很可能是早些年库存的玩意,也是挺老的了。
话说你存那么多升压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球看第9张图,sop16右侧的丝印是2006 12,这东西很可能是早些年库存的玩意,也是挺老的了。
话说你存那 ...

嘿嘿早年维修留做备件~

网友B:
约等于便宜电压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约等于便宜电压表头

外形比电压表头拉风多了

网友:
可以尝试在另一侧增加18650电池座,里面空间很多,可以加多位电压表头。

网友:
加个转接板,方便测18650哈哈

网友C:
为好奇而买,再开发个充电器吧

网友D:
都在拆这玩意啊,楼主7¥哪买的,为啥一样价格我拍的是指针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315
这个和你的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245
这个拆了是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好奇而买,再开发个充电器吧

我捡了砖头,不盖房子。。。

网友E:
改动臂不如改静臂,固定端余量挺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在拆这玩意啊,楼主7¥哪买的,为啥一样价格我拍的是指针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 ...

就在上次拆的那个万用表插座那家买的

店铺名称,仪表居 万用表仓储

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动臂不如改静臂,固定端余量挺足

没那么好的手艺,怕到时候改完了丑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上次拆的那个万用表插座那家买的

店铺名称,仪表居 万用表仓储

外壳都一样,里面太空了,完全可以做小点的

我7¥拍的指针款,包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