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主控改jbc245通用板

楼主(2021-03-15):
t12垃圾板做个吸锡器,顺便改了jbc兼容,第一步代换大功率p沟mos,第二步加粗焊盘引线,第三步断开mos输出热电偶反馈端,独立引入航插焊盘空胶位,检查无误校准温度.

网友:
真空泵,吸力怎么样?

网友:
吸嘴哪买的?

楼主:
吸力没问题,吸嘴自己用黄铜做的

网友:
能吸不就能喷啊,脑洞大开,可以做个喷枪啊!

网友A:
这种结构很不推荐  导热太差了  中间的螺纹金属管如果是铜的  那么很容易氧化  如果是不锈钢的  那么导热差   吸嘴也一样   如果用得少还罢了   用的多的话  吸嘴的孔会逐步氧化变大不好用     而且容易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很不推荐  导热太差了  中间的螺纹金属管如果是铜的  那么很容易氧化  如果是不锈钢的  那么导热差 ...

吸嘴加热了一天还是黄色,导热不是靠空心螺丝,而是顶端的接触面,这都是全拆卸的想换哪换哪,吸嘴有的是

网友(2023-05-06):
改的正好,吸力大不大?

网友:
我想问一下JBC245尾部三根线引脚是什么定义\功能?

网友(2023-08-19):
改245后程序PID怎么修定?恒温效果和升温速度怎么样!?会不会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