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到一把LG角磨机

楼主(2021-03-15):
同院子的厂扔出来的一个角磨机,给他们扔到了废铁渣垃圾桶里,拿出来一看LG牌的,全铝机身,写的韩国但是有汉字,电源线被剪断了。拆开看了一下黄油都干掉了,洗干净之后接了一根线发现竟然是好的,怎么给扔了呢?遂怀疑是不是金属外壳漏电所至,在不接地线的情况下,外壳带电100v,接了地线之后变为5v,这下真相大白了,估计是他们用的时候没接地线,脚底又湿,给电的不敢用了

网友A:
收拾一下,比买新的还好用. 现在那几十块的东西和这没法比的.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这个角磨机! 铝壳的,不带接地线的地方不敢用,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拾一下,比买新的还好用. 现在那几十块的东西和这没法比的.

得接地才敢用啊,。没地线的时候还是用我的东成侧开吧,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这个角磨机! 铝壳的,不带接地线的地方不敢用,怕死!

确实,要不然人家也不会扔掉了,估计电怕了

网友C:
接了地线之后变为5v,

 你的地线有问题、、、、鸟。

网友:
移动电动工具用铝外壳,早就淘汰了。不符合标准

网友D:
那外壳为啥会带电呢?产品设计问题还是坏了还是本来就应该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了地线之后变为5v,

你的地线有问题、、、、鸟。

我也纳闷,怎么接地还有5V...我是在没开机,只插电的情况下测得,一支笔外壳,一支笔自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纳闷,怎么接地还有5V...我是在没开机,只插电的情况下测得,一支笔外壳,一支笔自己 ...

 你什么时候变成地线、、、、鸟?

网友E:
本身就这个设计?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外壳为啥会带电呢?产品设计问题还是坏了还是本来就应该带电?

不清楚,晚上的时候测一下看看是感应电还是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时候变成地线、、、、鸟?

在接入地线之后,一支笔接外壳,一支笔接自己测得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身就这个设计?有才

没改过,不过我把开关拔掉了,开关是那种拔插的。

网友:
用金属外壳也是奇葩 ,嫌命长可用。拆芯子废物利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接入地线之后,一支笔接外壳,一支笔接自己测得是5V

如图所示,5V电压是你自己的。

网友C:
你身体的5V电压好标准啊,达到5.000000000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身体的5V电压好标准啊,达到5.000000000000V。

不接自己,一支笔外壳,一支笔插地面,3-5V,我也不懂,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改过,不过我把开关拔掉了,开关是那种拔插的。

还是老老实实买个29的国货,用得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