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捡的电子万年历,得一机芯和两个小电机

楼主(2021-03-15):
早上出门在小区内见到别人扔的电子万年历,我看有数码管和小电机,就捡了放在自家车库里,中午没事拆了看看,得一机芯和两个小电机,其他还有环形节能灯等都扔了没要。

捡的这个机芯生产于2005年,相比于我家的(购于2006年)万年历有点缩水,缺少世纪数码管和秒显示数码管,共省去了4只数码管。下图为我家的电子数码万年历,背景是变光LED灯光拼成的埃菲尔铁塔。

网友A:
这个电机就是电风扇上那种摇头的交流减速电机,不是啥步进电机

网友:
山水画用的。

网友B:
又多了一个电子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就是电风扇上那种摇头的交流减速电机,不是啥步进电机

交流同步电机,转动方向是随机的

网友:
有段时间很流行这类带动画的万年历电子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就是电风扇上那种摇头的交流减速电机,不是啥步进电机

谢谢指点,还真不是步进电机。没查阅资料前认为转速很慢(有减速齿轮)的电机统称步进电机,现在知道认识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多了一个电子垃圾

呵呵……,爱好维修的人谁个跟前没有一堆垃圾?

网友:
原来水里效果,也是通过透光带传动加背光实现的。

网友:
又多了一个拆零件的家伙了

网友C:
同步电机,动感画,9X年,我们这边有人专门做这个,那时候的动感画记不清有没有配万年历,好像就是单独的动感画,但是又印象里有水流鸟叫,又好像是给万年历改的

网友D:
这都是哪个年代的东西了,我小学的那几年这种很多,还自动报时,但是质量都一般,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电机,动感画,9X年,我们这边有人专门做这个,那时候的动感画记不清有没有配万年历,好像就是单独的动 ...

你说的一点不错,确实有水流鸟叫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是哪个年代的东西了,我小学的那几年这种很多,还自动报时,但是质量都一般,爱坏。 ...

这个东西确有时代感,十几年前仍然比较常见,灯具店有卖,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E:
怎么说服媳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说服媳妇的?

房屋是多层,买的顶楼带跃层(阁楼),“垃圾”放阁楼,维修工作台也在阁楼上。

网友:
还不错,固件支持2021年

网友:
除了主芯片外,还有比较多的电阻、三极管,电源输入部分还有个磁环,这电路板(机芯)的做工已经算是不错的。
这些年来,万年历机芯的做工已经越来越简化,数码管驱动电路也集成到了主芯片里。(甚至,有的主芯片还把喇叭驱动电路也集成进去了)

照片拍摄日期:2019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