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撸点4毛8一个的拆机R8025AC改误差大的学生闹钟和可编程定时器

楼主(2021-03-15):
看大家用8025改电子钟挺热闹的,给孩子撸了个10.99减10.54元红包的学生闹钟用。没想一个星期多些,时间就有1分钟的误差了

马宝上找到义胜的4毛8一个拆机R8025AC,虽说8025T有温度补偿但价格贵些电压还有要求。不适合我等抠抠索索的,重金4.8元买10个

挺好改的,拆壳

找晶振

下了晶振2脚连着的电容也去了

6、7脚加电源正,11脚加电压负,3脚按在原晶振的其中一脚。没设备测试,能亮了钟能正常工作就行。

直接搭焊,空地上一粘就搞定

这个给路由器用的可编程定时器误差就更大了

去晶振和2脚旁的电容

单面板,直接粘电路板上

在充电纽扣电池端取电

刚改完,看运行多天后的误差情况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坐等测试效果

网友:
好玩,有空研究一下我也来改试下。

网友A:
买了四五片拆机的8025AC换上一天能差3-4秒,折腾了一番重新买了新的8025t换上才算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四五片拆机的8025AC换上一天能差3-4秒,折腾了一番重新买了新的8025t换上才算正常了 ...

带AC只适合1。5V左右供电的,带T是温度补偿的适合3V左右的

网友:
多少钱买到啊?感觉做工很一般了

网友:
这是改什么东西?

网友B:
求一个“10.99减10.54元红包的学生闹钟”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一个“10.99减10.54元红包的学生闹钟”的链接。

淘宝特价版里多多薅特币,特币足够了再换红包

网友C:
重金4.8元买10个,商家已吐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金4.8元买10个,商家已吐血

店家一个也包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店家一个也包邮的

你这个价血亏啊,0.39一个包邮的R8025AC,R8025T都有

网友E:
R8025AC 根本不适合这种改钟的应用。改钟就是为了走得准。而R8025AC在这种情况下走不准。
R8025AC 是支持自定义补偿的,最好配合mcu使用,这样才能得到比较理想的精度。单独使用的话在温度变化大的时候误差就明显了。
R8025T 是自适应温度补偿,可以单独使用。适合改电子钟。如果时钟本身的电池不合适可以给8025再配一个单独的3V钮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R8025AC 根本不适合这种改钟的应用。改钟就是为了走得准。而R8025AC在这种情况下走不准。
R8025AC 是支持自 ...

学习了。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价血亏啊,0.39一个包邮的R8025AC,R8025T都有

请给链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R8025AC 根本不适合这种改钟的应用。改钟就是为了走得准。而R8025AC在这种情况下走不准。
R8025AC 是支持自 ...

像楼主定时器这种地方(我也有一个).
他带的电池是镍氢的.供电也是1.5v.......好像也没别的选择.
能不能比晶振准还是问号

网友(2021-04-27):
看介绍是“下了晶振2脚连着的电容也去了”,但图7上只去了一个脚连接晶振的电容

网友:
要精准的话还是换带T的吧,我20年5月份改造了一个带时钟的蓝牙音箱(用R8025T的),到现在才误差了11-12秒,就是一个月误差不到2秒,十分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