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主控下H25QFT8A1A8R竟然显示MLC?

楼主(2021-03-15):
周末闲来无事,整理了一下抽屉里吃灰的U盘,各种容量大概有30几个了吧,现在就缺个512GB的固态U盘了,一直在观望还没看到钟意的。无意中看到了几年前买的2个64G西瓜盘和一个128G猫咪盘,放了这么长时间,试了一下读取文件,速度变得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手残就进行了量产一下。

请教一下大佬们,明明是TLC,为什么在量产软件里面显示是MLC啊?

刚开始以为是量产软件版本的问题,于是又换了一个,结果还是显示MLC的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正片工具量产完之后总是有几十M校验不过,能有什么好办法吗?只是想纯粹折腾一下

网友A:
几十m校验不通过,坏块没扫干净吧,用Windows格式化(不要勾快格)一次,然后在跑一圈看看

网友B:
这个盘只配用黑片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盘只配用黑片工具

试了一下,黑片工具也治不了它,我添加了颗粒参数和固件量产了一下,容量剩下32G了,读速度还变慢了,不折腾了,没有修复的价值。U盘芯片真的远离海力士。还有就是3281本身抓坏块的功能实在太差了。估计安国可以比较彻底的扫出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m校验不通过,坏块没扫干净吧,用Windows格式化(不要勾快格)一次,然后在跑一圈看看 ...

试过了,Windows格式化(不要勾快格)也是不行的,依然过不了跑圈。

楼主:
最新更新,添加参数后低格,只剩下16G了,跑圈能过了,这次全盘没掉速,但是容量剩下四分一了。只能做个PE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更新,添加参数后低格,只剩下16G了,跑圈能过了,这次全盘没掉速,但是容量剩下四分一了。只能做个PE ...

添加啥参数呢?

网友(2021-10-30):
估计改了ECC,开成slc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