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详拆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型号ZN914DH-1,还能怎么玩?!

楼主(2021-03-15):
楼道里换下来的,估计是安检不合格,拿回来看看热闹

清干净灰尘,先看下外观
正面

侧面

背面
插针应该是连接到报警线路插槽上的

背面的合格证,不是正规不干胶贴纸,像是人工打印粘贴的

应该是用来设置地址码的DIP开关

正面的按压开关

还有个应急通话插口

开壳了
里面真空旷呀!

小小的PCB板

电话插座,直连输出

先看前盖
前盖背面

中间的挡板

带的软键帽

前盖

玻璃压板部位

边上的顶玻璃片的钢珠貌似生锈了

取下玻璃片,其实是亚克力的

钢珠打理干净焕然一新
钢珠后面有弹簧顶住,应该是用来防止被压下的亚克力片回弹

压压

键帽压变形了

楼下看电路板

楼主:
电路板正面

按键

边上有个4046,锁相环

估计是报警灯

有螺丝的还装有垫片

板子背面件不少

合泰的芯片,HT12D应该是型号吧
具体资料没查到,看样子是个编码用的

DIP开关,设置地址(楼层、位置什么的)

这一堆元件看不清是干嘛用的

CZ3没装螺丝

也没R19连接到LED

CZ2之间测起来电阻非常小,接近短路

最后全家福

猜测大概原理是按下开关后,这个报警终端发送楼层、位置信息给物管安保后台,灯也许会闪,但具体功能就不清楚了
有了解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先!

网友:
前排围观元首

楼主:
欢迎围观,顺便再指点一下呗

网友A:
模块化,应该还有带其他功能的

网友B:
的确是是做工不错的模块啊

网友C:
应急通话是怎么实现的?看起来也没有喇叭和麦克风啊……
并且似乎一般也没法随手找到电话线插上去

网友:
这是很古老的设备了,目前火灾自动报警设备几乎不会使用拨码开关编码,都是使用对应品牌专用的编码器进行编码。
手动报警按钮的结构就是非常简单,通过双绞线与报警主机回路板连接,所有设备并联在回路上,每个设备有自己的唯一地址,设备定期巡视回路上各设备的信号情况,最后反馈到报警主机,发出报警。

网友:
开关按下那个灯闪吗?

网友:
估计只能拆件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化,应该还有带其他功能的

具体不知道,不懂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是做工不错的模块啊

偶看咋就很一般呢

网友D:
按进去就没法复位了吗?貌似按钮开关不是太好,毕竟是更消防有关的东西

网友:
谢谢分享,消防相关的都不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还挺复杂的。。。。

网友E:
这个不清楚是怎么通讯的,现在的消防设备都是通过485通讯,地址码都是用写码器写到设备里,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急通话是怎么实现的?看起来也没有喇叭和麦克风啊……
并且似乎一般也没法随手找到电话线插上去 ...

插的应该是手柄式电话,就像那种壁挂式,自带拨号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进去就没法复位了吗?貌似按钮开关不是太好,毕竟是更消防有关的东西

使用复位钥匙可以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清楚是怎么通讯的,现在的消防设备都是通过485通讯,地址码都是用写码器写到设备里,很方便。 ...

设备与设备之间的通讯485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的应该是手柄式电话,就像那种壁挂式,自带拨号键盘

不是带键盘的,和固定电话听筒差不多,插上电话后自动接通消防控制中心的电话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