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卡簧钳直嘴好用还是弯嘴好用

楼主(2021-03-15):
门锁的弹簧断了想在网上买个弹簧配件换上请问卡簧钳直嘴好用还是弯嘴好用。

网友:
弯嘴能用就用弯的

网友A:
用途不一样吧,用个一次两次的,哪个能方便一些就用哪个
我们弯的直的都有,身边有哪个就用哪个,但是有些深一点的位置就只能用直的

网友B:
你所问的问题要分不同情况,有些地方直嘴的好用,有些地方弯嘴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途不一样吧,用个一次两次的,哪个能方便一些就用哪个
我们弯的直的都有,身边有哪个就用哪个,但是有些 ...

我目前想到的只能是换门锁弹簧专用的了,好几把门锁的弹簧都坏过换过几把近百元的门锁也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问的问题要分不同情况,有些地方直嘴的好用,有些地方弯嘴的好用。

我主要是换门锁弹簧用的看来还是选择直嘴的应该会合适些。

网友:
你喜欢用那个就那个好用。这都用问?

网友C:
是弯是直是内是外要看情况。我用这种,4个头共8种用法

网友:
用途不同,直的更广泛些

网友D:
卡簧钳有四类:外直、外弯、内直、内弯。有一种涵盖四类的,买它就可以了。

网友E:
轴用弯的比较好用,穴用直的比较好用。不过这玩意也不贵,四种都买气了算了,一把也就1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簧钳有四类:外直、外弯、内直、内弯。有一种涵盖四类的,买它就可以了。

...

内直和外直我还看不明白,看起来貌似差不多一样呀能是否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弯是直是内是外要看情况。我用这种,4个头共8种用法

内直和外直我理解应该是一个向外张开一个向里靠拢是不是可以通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用弯的比较好用,穴用直的比较好用。不过这玩意也不贵,四种都买气了算了,一把也就10块钱。 ...

我住的地方靠近海边比较潮湿很多工具放久了都生锈了尤其是铁钳之类的,现在不爱多买容易生锈的工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直和外直我还看不明白,看起来貌似差不多一样呀能是否可以通用。

捏钳子手柄,内卡簧钳两个头子运动方向是向卡簧缩小方向,外卡簧钳是扩大方向,方向相反,不能通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直和外直我理解应该是一个向外张开一个向里靠拢是不是可以通用的呀! ...

不通啊,你握紧钳柄,一个钳嘴向外张开,一个钳嘴向内夹紧。外是轴用,内是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捏钳子手柄,内卡簧钳两个头子运动方向是向卡簧缩小方向,外卡簧钳是扩大方向,方向相反,不能通用。 ...

哦,现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通啊,你握紧钳柄,一个钳嘴向外张开,一个钳嘴向内夹紧。外是轴用,内是穴用 ...

印象中还没有见过内卡簧,外卡簧倒是比较常见比如风扇和其他电机。

网友:
弯嘴能够得到的地方一定是弯嘴好用,弯嘴对卡簧的破坏性没直嘴大,直嘴容易把卡簧翘坏,直嘴的优势是能伸到比较深的地方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